帮忙看一下这个三极管能驱动起来吗?

楼主(2013-12-06):
如下图:
这是同事原来画的,我总怀疑三极管能不能驱动起来,J2-是接在STM32的IO口,3.3V电压的,经过LED之后会分压吧,然后在三极管基极的电压还剩下多少?还能不能驱动三极管工作?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1.要看LED是红光,蓝光还是绿光的,不同的LED压降不一样.红光的压降通常比较低.
2.我觉得LD2串电阻后并在D2那里比较好.

同时,加大R2值

网友B:
不建议这样使用 容易坏
一般io出来 接个10k 到三极管
那个指示灯一般并在继电器的线圈上。

3楼看见晚了呵呵

网友C:
2楼挺好

网友D:
同意三楼

网友E: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F:
顶一下三楼

网友G:
最主要的是看IO的类型,强上拉的推挽型输出才可以,但LED的压降也得够低才行,两个条件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