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MT8如何实现下降沿触发AD转换

楼主(2013-12-06):
请教大神,PB口如何实现下降沿触发AD转换

网友A:
这个   不是很懂   楼主   这个  需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是很懂   楼主   这个  需要看看

可以将PB口配置成外部触发中断口,然后在中断子程序中实现AD检测,但是子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写,求指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将PB口配置成外部触发中断口,然后在中断子程序中实现AD检测,但是子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写,求指教啊 ...

看实时性要求了.如果要求不高,在中断里面写AD转换标志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时性要求了.如果要求不高,在中断里面写AD转换标志位就可以了

可以给个子程序参考下不,我不太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子程序参考下不,我不太会啊

官网有现成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有现成的demo

我刚搞stm8,大神帮个忙,贴个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