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种结构体指针定义使用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06):
代码如下:
struct stuTest{
   unsigned char  stu1[10];
   unsigned char  stu2[11];
   unsigned char  stu3[5];
   unsigned char  stu4[5];
};
struct stuTest Testl;
struct stuTest *pStu;
pStu=&Testl;

在IAR for STM8 上编译,无法通过。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struct stuTest *__near pStu" (declared at line 66)
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struct stuTest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int"

楼主:
从网络上搜个代码拷贝进去,也是出现同样的错误: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int num;
};
struct student stu1,stu2;
struct student *p;
p=&stu1;

网友A:
这两句
struct stuTest *pStu;
pStu=&Testl;

改成
struct stuTest *pStu = (stuTest *)Testl ;

试试

网友A:
另外这些定义的语句不能放在头文件,必须要放在.c的文件里。如果头文件要声明,需要加extern.

楼主:
将代码放到main.c里,并修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代码放到main.c里,并修改了,还是不行。

先写一个定义结构体的、把定义结构体指针的先注释掉,编译下能不能过。

楼主:
按下面那样就可以通过编译:
struct stuTest{
   unsigned char  stu1[10];
   unsigned char  stu2[11];
   unsigned char  stu3[5];
   unsigned char  stu4[5];
};
struct stuTest Testl;
struct stuTest * pSt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下面那样就可以通过编译:
struct stuTest{
   unsigned char  stu1[10];

把最后一句改成struct stuTest *pStu = (struct stuTest *)Testl ;试试

网友B:
你用一个typedef 重命名结构体,然后你给该类型的结构体变量定义类型就直接用重命名的名字就好了,而不用跟着struct,如下修改参考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stu1[10];
   unsigned char  stu2[11];
   unsigned char  stu3[5];
   unsigned char  stu4[5];
}stuTest;
stuTest Testl;
stuTest *pStu;
pStu=&Testl;

网友C:
我用keil编译没问题啊,在IAR for ARM中编译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最后一句改成struct stuTest *pStu = (struct stuTest *)Testl ;试试

这种试过不行的

struct stuTest *pStu = (struct stuTest *)Testl ---------------------- 这句肯定是错的,漏了个求地址的操作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一个typedef 重命名结构体,然后你给该类型的结构体变量定义类型就直接用重命名的名字就好了,而不用跟 ...

一样的错误提醒

楼主:
我在IAR for STM8 上进行编译无法通过,朋友们也可以试试看是否可以!

楼主:
版本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8 1.31

楼主:
反复的看,好像语句并没有什么问题,是否编译器需要做设置?

网友D:
struct stuTest Testl;
struct stuTest *pStu;
指针pStu和对象Testl是不同的类型,虽然同时使用struct stuTest声明。C与指针这本书里有说明。

:lol好久没写代码,上述论断仅作参考,以书本为准。

网友E:
没有怎么接触过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吧   自己钻研钻   应该能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ruct stuTest Testl;
struct stuTest *pStu;
指针pStu和对象Testl是不同的类型,虽然同时使用struct stuTe ...

《C和指针》的196页确实有类似描述,但指的是两个匿名的结构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C和指针》的196页确实有类似描述,但指的是两个匿名的结构体。

书本有从文字上声明:只有匿名结构体才会这样吗?

网友F:
MDK下编译没问题

楼主:
我还是把这页后面的页贴上来吧!

楼主:
所以我在1楼时就说明了编译工具

网友G:
pStu=&Testl;
你这行的赋值语句是在全局域么?
把它放到函数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可执行语句只允许放到函数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pStu=&Testl;
你这行的赋值语句是在全局域么?
把它放到函数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是这个问题!
移到函数里就OK了!

谢谢!

网友H:
难道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两句
struct stuTest *pStu;
pStu=&Testl;

结构体不是数组,结构体名和变量名一个级别,而不是指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
移到函数里就OK了!

那不然你把这句放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结构体不是数组,结构体名和变量名一个级别,而不是指针……

那句我漏了个struct,应该是要struct stuTest *pStu = (struct stuTest *)Testl ;
这句会有什么问题呢,求指教。

网友J: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了,这个你就要看下编译器的帮助文档了

网友J:
两个声明都没什么问题了,C和指针上说的是两个匿名的结构休,我觉得你定义成下面这样试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stu1[10];
   unsigned char  stu2[11];
   unsigned char  stu3[5];
   unsigned char  stu4[5];
}stuTest;

stuTest Testl;
stuTest *pStu;
pStu=&Testl;
试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是不这里的问题,你看下你的调用和声明有没有什么问题。在不行的话编译器看下吧  。语法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那句我漏了个struct,应该是要struct stuTest *pStu = (struct stuTest *)Testl ;
这句会有什么问题呢, ...

你的用法就是将一个变量当成一个指针来用一样:shutup:
少了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的用法就是将一个变量当成一个指针来用一样
少了一个&

我误把结构体变量TEST1当做结构体指针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K:
这个应该和编译器规定有关. 奇葩了.
反正你那么写也不是个好习惯, 干脆就这么写吧:
  1. struct stuTest Testl;
  2. struct stuTest *pStu = &Test;
应该没错了.

网友L:
8位MCU,常要指向存储类型的.特别是对结构体.你试试查看一下,有有不有存储类型要求.

网友M:
最后一句必须放在函数体内部

网友N:
struct stuTest{
   unsigned char  stu1[10];
   unsigned char  stu2[11];
   unsigned char  stu3[5];
   unsigned char  stu4[5];
};
struct stuTest Testl;
struct stuTest *pStu;

int main(void)
{
    pStu=&Testl;
}
IAR FOR ARM 6 编译通过;无报错;

网友O:
引用 网友N:
struct stuTest{
   unsigned char  stu1[10];
   unsigned char  stu2[11];

我估计LZ应该是这样
struct stuTest{
   unsigned char  stu1[10];
   unsigned char  stu2[11];
   unsigned char  stu3[5];
   unsigned char  stu4[5];
};
struct stuTest Testl;
struct stuTest *pStu;

pStu=&Testl;

两种解决办法
1、就像楼上的那样在函数体里执行pStu=&Testl;
2、像前面某个哥们写的struct stuTest *pStu = &Testl;变量声明时初始化

网友O:
引用 网友O:
我估计LZ应该是这样
struct stuTest{
   unsigned char  stu1[10];

与编译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