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连接8欧2W喇叭的功放,如何连接一个内阻120欧的话柄的喇叭

楼主(2013-12-06):
一个功放,正常接8欧2W的喇叭,但要改接话柄,测得喇叭内阻为120欧,直接连接噪音很大,求如何解决,如果做阻抗匹配电路,不知道L型匹配网络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电感和电容值如何选择,很急,求高手帮助解决

网友A:
什么功放什么话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功放什么话柄

买的模块,功放不清楚,只知道能接8欧2W的喇叭,话柄是一般电话用的话柄,直接测听筒阻值120欧

那就只能试着听吧

楼主:
噪音太大了,无法用,可以做下阻抗匹配解决8欧变到120欧吗

网友A:
噪音本与阻抗无关,定是另有缘由

阻抗变换只能是变压器

还不能确定“必须要进行阻抗转换”的理由,莫非是“数字功放”不成?

楼主:
应该是有关系的,接8欧2W的喇叭,没什么噪音,连接话柄就有。音频变压器我只有1:2的变压器,我这里8欧变120欧,要1:15的,我去中发买没有。可能是数字功放,这个板是arm+dsp

8欧变120欧不是1:15

网友A:
试吧,1:2变两次

网友B:
功放接8欧时,输出功率要高
接120欧时 静态噪声没变 ,只是耳朵全收了
加阻抗匹配网可以 ,但功耗大,
建议功放电路加大负反馈,减小增益,不必加阻抗变压器(频带太窄),
这样也可

网友A:
一般来讲,D类功放都算是“定阻式”。当偏离额定阻抗过大时,势必答大幅影响滤波特性,或则可带来噪声
这一点必须得到确认,方能给出确切方案

楼主对音频知之甚少,也提供不出更多有价值数据
楼上也多对功放匹配不熟悉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在接话柄听筒的两根线上,并个8-10欧的电阻~~~

包你听不到一点噪音~~~

假负载!高,也是一招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在接话柄听筒的两根线上,并个8-10欧的电阻~~~

很可能,有用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你的功放在8Ω负载时输出电压是多少?
你的120Ω喇叭所需要的电压又是多少?

如果120Ω喇叭所需电流不太大,就无需所谓的功放了,加一级电压放大器就够了。

网友C:
哪会听不到?

LZ的120Ω不是喇叭是听筒,贴在耳边听的,1点点功率足够了。

楼主:
接8欧电阻也有噪声。我问厂家了,它们是数字功放,接speak对mic输入有很强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8欧电阻也有噪声。我问厂家了,它们是数字功放,接speak对mic输入有很强的影响 ...

:dizzy:看看4楼5楼浪费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