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12-06):
(无正文)

网友A:
恒流源 怎么的也有个电压值吧,大于开启电压 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 怎么的也有个电压值吧,大于开启电压 导通

恒流源没有直接接在二极管两端,而是在电路中提供给二极管一个电流,这样的情况恒流源电压值还有用吗?

网友B:
建议楼主提供个电路图来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恒流源没有直接接在二极管两端,而是在电路中提供给二极管一个电流,这样的情况恒流源电压值还有用吗? ...

只要你的恒流源可以输出的最大电压高于二极管开启电压,就可以导通。

如果你的二极管是IN4007,你的恒流源输出电压可以达到3000V,二极管反接都可以导通(击穿)。哈哈!

理想情况下,恒流源可以输出的电压范围是(-∞,+∞)。实际我们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