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 震荡波形上面为三角波下面为正弦波

楼主(2013-12-06):
我们第一次接触高频,做了一个PLL,但是VCO 输出的波形上面为三角波下面为正弦波。。。我想要的只是正弦波,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PLL锁定的频率为15MHZ.我测试的波形是在锁相环不上电的时候VCO的波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接上锁相环后,输出的波形频率有15MHZ 比较稳定,但是在示波器上看到是一抖一抖的。。。

网友A:
波形不是理想的正弦波,可以改变振荡器的静态工作点再试一下;

锁定后,波形抖动,是因为环路动态特性不好,多数原因是环路滤波器的时间常数不合适。实际情况是,环路没有达到真正的锁定状态,还处于频率牵引状态。
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改善环路的动态特性解决,在其它部分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从环路滤波器入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