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LM3S I/O口驱动方式 问题

楼主(2013-12-06):
LM3S  I/O口驱动方式 有很多,推挽输出,推挽弱上拉输出,推挽弱下拉输出,还有漏极输出,什么情况下分别用这些方式

网友A:
其实, 驱动方式不多. 分成两种, 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
另外, 对于再考虑一下上下拉就是了.
我在应用中, 每一个输出, 根据输出要求, 不刻意去考虑, 很自然就能选择出最合适的方式的.

网友B:
还用TI的M3?不停产了么。

网友C:
搞清楚这些IO的原理,自然就知道用了

网友D:
这貌似属于模电数电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