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与CC1121 SPI编程

楼主(2013-12-06):
在使用PIC单片机与CC1121芯片编程的时候,使用MCU的SPI对CC1121进行配置,参考网上有很多程序。
BYTE SPI_write(BYTE value)
{
        unsigned char i,spi_status;
        for(i=0;i<8;i++)
                {
                if(value&0x80)
                        {
                                P_SCLK_OFF();
                                P_SI_ON();
                        }
                else
                        {
                                P_SCLK_OFF();
                                P_SI_OFF();
                        }
                        P_SCLK_ON();
                        value <<=1;
                spi_status<<=1;
                if(P_SO)
                   spi_status=spi_status|0x01;
                else
                   spi_status=spi_status&0xfe;
          }
          P_SCLK_OFF();
          return(spi_status);
}
其中
#define                P_SCLK_ON()                                        setbit(PORTC,3)
#define                P_SCLK_OFF()                                         clrbit(PORTC,3)

#define                P_SI_ON()                                                 setbit(PORTC,5)  //
#define                P_SI_OFF()                                         clrbit(PORTC,5)  //

请问这样一段SPI定义的写函数中P_SCLK_OFF()和 P_SI_ON()是什么作用?不是太清楚 这段程序的一个思路。网上的案例为什么PIC对CC1121的SPI配置都没有使用PIC单片机的SSPBUF寄存器?

网友A(2014-06-05):
这是用IO口模拟的SPI,不是用的内部SPI,所以不需要配置,P_SCLK_OFF()和 P_SI_ON()是信号拉高拉低的意思

网友B:
P_SCLK_OFF()和 P_SI_ON()

这是一种宏定义的使用方法,在代码中已经有了定义P_SCLK_OFF()就相当于clrbit(PORTC,3),但需要注意,定义要在前,使用在后。

网友C(2018-11-17):
你好!我用CC1121开发不成功,可以帮忙吗?有酬劳。

网友D:
您好,问一下您调试PIC单片机用的什么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