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6):
用IO模拟,定时器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模拟,定时器定时

楼主的方法是用定时器模拟实现pwm功能的吗?设置定时器的分频参数。at89s51自身不带有pwm模块吗?

网友B:
去看data sheet

网友C:
只要频率不高,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