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为什么不能在线仿真调试S3C2440串口程序

楼主(2013-12-06):
Jlink+MDK为什么不能仿真调试S3C2440串口程序啊(SDRAM中),我已经配置串口为查询方式了,没用中断。

网友A:
Jlink+MDK可以仿真S3C2440,当然也可以仿真串口程序,串口又支持中断。
所以: Jlink+MDK可以仿真中断方式的串口程序

网友B:
完全可以调试,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说一下现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MDK可以仿真S3C2440,当然也可以仿真串口程序,串口又支持中断。
所以: Jlink+MDK可以仿真中断方式 ...

是我的问题,我的程序是在ADS下移植过来的,没有配置端口H为串口功能。。。谢谢啊,最近工作比较忙就没上,今天才看到回复,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现象嘛

问题解决了,忘了配置GPH为串口功能了。。。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调试,没有问题的。

恩,问题解决了。以后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