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时烧串口

楼主(2013-12-06):
我检测测的是UPS 设备,经常把串口烧了,有高手可以解决吗

网友A:
烧的电脑串口还是UPS串口?

网友B:
先搞清楚烧的原因再说,比如UPS那边串口漏电,信号线上有什么不该有的信号之类的,才能对症。

网友C:
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就烧东西的,看看是有什么尖峰高压脉冲没?还是供电问题?找出问题才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