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USB接口防水原理

楼主(2013-12-06):
手上有一快GARMIN forerunner 10 防水手表,请问,请背面裸露的4个USB接触pin是如何实现防水的? 平时用来连接usb数据线传数据或充电用的。
很好奇,各位能否帮忙解答下?

网友A:
真可以防水?有木有倒点水试试

楼主:
防水肯定是真的,50米水下防水。 有人测评过的。

网友B:
防漏水是木问题的,但是防漏电就不保证了,哈哈,除非后盖里嵌入干 簧开关或是霍尔开关之类的,平时不通,插头合上时才接通.

网友C:
灌胶密封,
你看看说明书 防水几米?

楼主:
产品规格表
防水等级:         50米

网友D:
楼主是想讨论“防水”还是“防漏电”哈?防水,目测这几个触点是嵌在塑料壳里的,问题不大。放漏电的话,要么不关(因为不可能一直泡在水里),要么用防反(因为表用不了多高电压,串二极管都可以吧)。

网友E:
我认为不会漏电,一个手表,肯定是slave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漏哪门子电呢?一个手表,肯定是slave设备。

电源和接口是否通过水漏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和接口是否通过水漏电?

我认为手表应该是个slave(或者device),它的power pin是接受外部master给予,不是相反,所以它没有电,即这个手表的power pin是个输入,而不是输出,所以不会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手表应该是个slave(或者device),它的power pin是接受外部master给予,不是相反,所以它没有电, ...

手表里没电怎么走?USB不负责给手表里的超级电容或者电池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表里没电怎么走?USB不负责给手表里的超级电容或者电池充电?
怎么走?手表里有电池。不会是连接一根USB供着电,带在手腕上。
充电啊,设计成input only就行了,比如有个二极管,只进不出,不就不漏电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走?手表里有电池。不会是连接一根USB供着电,带在手腕上。
充电啊,设计成input only就行了,比如有个 ...

那你总要想到有这个二极管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你总要想到有这个二极管啊。

我一直没明白你的困惑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讨论“防水”还是“防漏电”哈?防水,目测这几个触点是嵌在塑料壳里的,问题不大。放漏电的话,要 ...

按照我的理解,防水功能,就是说放在水里设备正常,包含防漏电吧?

网友D:
要考虑到加二极管,带来的问题就是电压降低,后端电路还能不能用这个电压?需不需要升压?LDO的压降还够不够?用肖特基?漏电流会不会显著影响电池?用硅管?压降是不是太大了?USB从机端加的是上拉还是下拉?如果是上拉,触点侵在水里的时候,会不会造成漏电流?是不是有自动防反向漏电流的LDO可以用?总BOM成本和面积会不会有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考虑到加二极管,带来的问题就是电压降低,后端电路还能不能用这个电压?需不需要升压?LDO的压降还够不 ...

其实一直没搞懂原理,上次看电视,有人推广插座,把插座直接放在水里,拿插头插上,居然完好供电,很奇怪

网友F:
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G:
当手表上标示着:3ATM或者30米防水,它代表的意思是适用于日常使用,不可用于游泳或者浸泡在水中;可以抵抗少量洗手洗脸溅水和雨水。
  当手表上标示着,5ATM或者50米防水,它代表的意思是适用于在浅滩短程游泳,不可用于潜水或浮潜。
  当手表上标示着,10ATM或者100米防水,它代表的意思是适用于游泳和浮潜。
  当手表上标示着,20ATM或200米防水,它代表的意思是适合在水中有高冲击力的运动和一些潜水活动,比如潜游
  当手表上标示着,潜水员的150米或者200米,它代表的意思是适用于潜游和水肺潜水;符合ISO国际标准。

防水等级50米,不是说在水里50米都能防水

网友H:
电子表内部工作电压不用5v,所以外部供电用二极管应该没问题;

4个触点之间如果是海水是不是就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