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是不是高端的芯片都很费电呀

楼主(2013-12-06):
接触从51转向stm32不久,测了一下工作电流,竟高达36mA。我以为只用电两、三毫安呢,呵呵,看来stm32也不是省电的芯片,可能得降频处理了,是不是高端的芯片都很费电呀?

网友A:
好火费炭,好女费汉。
好芯费电??

网友B:
    也不完全是这样。
  STM32F103刚推出来的时候,并不是用于低功耗方面的。

  STM32F2xx,就省电多,120MHz,才23mA。

网友C:
51也有几十mA的呢.
不过现在新出的应该没这么大电流了.

网友D:
现在的功耗应该越来越低了

网友E:
耗电直接跟主频相关,其次跟使用的外设数量有关。再者,stm32是功耗偏高的,其他厂家的会好些,跟生产工艺有关。

用到高速mcu了,就要考虑省电策略了,间歇工作,尽量休眠。

网友F:
试试MSP430

网友G(点评):
MSP430全速时也要20mA

网友H:
频率越高 越费电

网友I:
PLL耗电就是几十毫安,要省电可以动态调节主频,空闲时进入更低的功耗模式。
如果要更省电,可以使用STM32L152。

如果还要更省电,可以使用EFM32。

不过即使是EFM32还是MSP430,实际总平均功耗还是取决于软件设计。
硬件只是提供了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