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IAP更新程序问题

楼主(2013-12-06):
参考了论坛里的帖子,我实现了IAP,就是开机后进入bootloader,然后接收串口发来的APP

怎么才能做到在运行APP的时候也能更新而不需要进入bootloader?

网友A:
运行在app的时候,更新自己的内容是比较麻烦的,不知道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更新运行在bootloader模式里面是很标准的做法.

网友B:
我的办法是在 APP 里能够接受并识别 IAP 命令, 并在接收到 IAP 命令后, 通过软件复位, 进入 BootLoad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在app的时候,更新自己的内容是比较麻烦的,不知道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更新运行在bootloader模 ...

目的是不用重启进入bootloader,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是在 APP 里能够接受并识别 IAP 命令, 并在接收到 IAP 命令后, 通过软件复位, 进入 BootLoader . ...

谢谢,这样的话得先用串口发一个信号让它复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是不用重启进入bootloader,太麻烦了

不进bootloader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进bootloader更麻烦

三楼的方法不挺好么

我不需要你的抱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楼的方法不挺好么

我不需要你的抱怨

三楼的方法也是要进入bootload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楼的方法也是要进入bootloader的,

是我无知,原来还有个软件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无知,原来还有个软件复位

叫看门狗复位应该比较准确一点: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叫看门狗复位应该比较准确一点

不是看门狗复位, 而是直接复位的"命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看门狗复位, 而是直接复位的"命令".

有这种命令么,哪个指令集里有这条指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命令么,哪个指令集里有这条指令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653332-1-1.html

网友C:
bootloader也要分清楚,是原来自带的bootload还是你的IAP 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