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执行Rebuild all时报错,但编译时全部正确

楼主:
利用定时器中断触发ADC,只使用A0引脚采样,采样中断子程序在DSP281x_DefaultIsr.c文件中。编译时全部正确,但是Rebuild all时两个错误,具体参看下面的截图;

整个工程下面附带上,解压之后include文件夹下是头文件,source文件夹下是调用的函数,cmd文件夹下是cmd文件。大伙有谁看出问题所在了不妨告诉我一下,没看出来的也可以参考学习一下,程序语句我加了中文注释,方便共同进步

工程

网友A(2013-12-06):
没有条件   只能到周一看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条件   只能到周一看看啦

多谢版主啊,我还是有点盲目发帖了,在论坛里找到点资料,自己再琢磨一下,发现是函数未定义并且缺少包含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条件   只能到周一看看啦

版主,所有错误都不存在了,包含几个c示例文件进来,程序在不变动的情况就能运行了,但是就是得不出采样结果,有空的话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漏了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所有错误都不存在了,包含几个c示例文件进来,程序在不变动的情况就能运行了,但是就是得不出采样 ...

好的  还需你好好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