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xilinx FPGA Virtex6内RapidIO核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我使用的是ISE14.1,用的是rapidIO的2代核v1.3版本,配置了4X,线速3.125G,参考时钟125MHZ,,使用ISE自带的仿真软件和modelsim10.1a仿真显示没有问题,ibert测试了硬件也没问题,但是(闭环)生成的bit文件下载到FPGA(Virtex6 系列XC6VLX240T)后,用chipscope观察发现初始化信号port_initialized和link_initialized信号总为0,不能拉高(即不能完成初始化),是license的原因吗?我有申请的评估板临时license,和基于服务器的正式license,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算是load成功?请高人指点下。也可加我QQ:429641659私聊!谢谢了!

网友A(2015-09-17):
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

网友A:
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原因,用的是1代,感觉是不是非得两个核对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