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能直接驱动WIFI芯片吗?

楼主(2013-12-06):
如题,至少要跑个ucosii系统吧?还要模拟SDIO口,主频要到多少才能实现?

网友A:
1. 如果用430,可以用串口WIFI模块,开发简单;
2. 430一般不上ucos吧,太费,而且也没必要;
3. 模拟SDIO消耗单片机很多资源,而且有点难度(至少我没试过~)。

网友B:
楼主的设计很复杂啊?
如果msp430解决不了,可以用Tiva AR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