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两片k60了。。。求问怎么防止k60烧坏?

楼主(2013-12-06):
我用k60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电机驱动已经用缓冲器隔离。。。实在没招。。。现在唯一怀疑是陀螺仪的输出,模块上没有接限流电阻,直接从运放出来的信号加载到k60上,测得对地短路电流有足足40ma。。。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现在淘宝又买了两块。。。先接上限流电阻试试,再烧没辙了,求问各路大神怎么防止或者预防他烧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频率不要跑太高了吧····还有注意倒灌电流的大小

网友B:
怎么判断芯片是否烧坏?

网友C:
如果IO配置为输出,接到“运放出来的信号”会烧;若IO配置为输入就没关系

网友D:
运放出来的信号加钳位二极管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楼主是搞智能车的就会知道实际上对板子芯片最大的威胁就是跑道的静电(车子轮胎长期与KT板摩擦再加上空气干燥),其次是小车加速减速时电机大电流。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就是做好PCB的layout隔离措施和ESD防静电保护措施,这两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