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执行周期

楼主(2013-12-06):
本人给C6713dsp内核配置的时钟为200MHz,然后写了一个计数函数(计数fffff)实现led闪烁,如果执行一次计数指令耗时一个时钟周期(m=1/200_000000s),这样算的话,闪烁周期应该等于2*fffff*m=0.0105s.
但是实际观察起来大概有1s的样子。敢问大神这是神马原因?

楼主:
不要沉了!!!!!!!!!!!!!!!!

网友A:
确定你的时钟跑在200M   建议你反汇编看看

楼主:
我的时钟确实跑在200.寄存器的值也看了,ECLOCKOUT的频率也测了,都没问题。是不是我的计算方法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的时钟跑在200M   建议你反汇编看看

我的时钟确实跑在200.寄存器的值也看了,ECLOCKOUT的频率也测了,都没问题。是不是我的计算方法有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时钟确实跑在200.寄存器的值也看了,ECLOCKOUT的频率也测了,都没问题。是不是我的计算方法有误? ...

只能这么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这么想了

:L:lol:dizzy::handshake

网友(2015-12-11):
您好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CCS下软仿真时,单步调试可以看到每条指令的执行周期,这个执行周期和硬件上真实执行程序的时间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