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七,八楼已更正说明】为什么工程配置时设置频率为50MHZ

楼主(2013-12-06):
    在我的上一个帖子配置M058S的工程时,曾经有疑问,以前的单片机设置频率时,我用多大的晶振,就设置多少的频率,为什么新塘官网给的例程都把晶振设置为50MHZ呢?曾经以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配置成实际的12MHZ即可,今天经过一位网友的解释,我恍然大悟。
/**************************
    原来在MCU执行main函数之前,他会先执行system_M051series.c中的程序,在这里程序宏定义了MCU的时钟为PLL倍频后的时钟,即为固定的50MHZ,所以在工程中需要配置频率为50MHZ。
**************************/
    见七楼的更正

楼主:
  1.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HSI;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2. uint32_t CyclesPerUs      = (__HSI / 1000000);  /*!< Cycles per micro second             */
  3. uint32_t PllClock         = __HSI;              /*!< PLL Output Clock Frequency
  1. #define __XTAL      (12000000UL)    /*!< External Crystal Clock Frequency     */
  2. #define __IRC22M    (22118400UL)    /*!< Internal 22M RC Oscillator Frequency */
  3. #define __IRC10K    (10000UL)       /*!< Internal 10K RC Oscillator Frequency */
  4. #define __HSI       (50000000UL)    /*!< PLL default output is 48MHz@12M X'tal or 48.065MHz@22.1184MHz IRC */

网友A:
50Hz还是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还是50MHz?

晕,50MHZ的,竟然三处都没打上M,太诡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50MHZ的,竟然三处都没打上M,太诡异了

我看到三处都是50Hz,觉得奇怪,所以确认一下

楼主:
在执行主函数之前,MCU会先编译宏定义指令,PLL倍频为50MHZ的指令在SYS.h函数中
#if (__XTAL == 12000000)
#define SYSCLK_PLLCON_50MHz_XTAL   (SYSCLK_PLLCON_FIN_XTAL | SYSCLK_PLLCON_NR(3) | SYSCLK_PLLCON_NF( 25) | SYSCLK_PLLCON_NO_2) /*!< Predefined PLLCON setting for 50MHz PLL output with 12MHz X'tal */
#define SYSCLK_PLLCON_48MHz_XTAL   (SYSCLK_PLLCON_FIN_XTAL | SYSCLK_PLLCON_NR(7) | SYSCLK_PLLCON_NF(112) | SYSCLK_PLLCON_NO_4) /*!< Predefined PLLCON setting for 48MHz PLL output with 12MHz X'tal */
#define SYSCLK_PLLCON_36MHz_XTAL   (SYSCLK_PLLCON_FIN_XTAL | SYSCLK_PLLCON_NR(7) | SYSCLK_PLLCON_NF( 84) | SYSCLK_PLLCON_NO_4) /*!< Predefined PLLCON setting for 36MHz PLL output with 12MHz X'tal */
#define SYSCLK_PLLCON_32MHz_XTAL   (SYSCLK_PLLCON_FIN_XTAL | SYSCLK_PLLCON_NR(6) | SYSCLK_PLLCON_NF( 64) | SYSCLK_PLLCON_NO_4) /*!< Predefined PLLCON setting for 32MHz PLL output with 12MHz X'tal */
#else
在这里定义,当外部晶振为12MHZ时,PLL倍频为50MHZ,SYSCLK_PLLCON_50MHz_XTAL

楼主:
然后在启动文件中定义
  1. Reset_Handler   PROC
  2.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3.                 IMPORT  SystemInit
  4.                 IMPORT  __main
即在执行main函数之前,先执行SystemInit这个函数
void SystemInit(void)
{
#ifdef INIT_SYSCLK_AT_BOOTING
    int32_t i32TimeoutCnt;
    uint32_t u32HclkSelect;
    int8_t i8IsPllEn;

    PllClock = 0;
    i8IsPllEn = 0;
    u32HclkSelect = SYSCLK->CLKSEL0 & SYSCLK_CLKSEL0_HCLK_S_Msk;
    if(u32HclkSelect == SYSCLK_CLKSEL0_HCLK_XTAL)
    {
        /* Set to 50MHz system clock frequency when clock source is from external 12MHz */
        SYSCLK->PLLCON = SYSCLK_PLLCON_50MHz_XTAL;

        /* Waiting for PLL ready */
        i32TimeoutCnt = (__XTAL / 1000); /* Timeout is about 1ms */
        while((SYSCLK->CLKSTATUS & SYS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0 )
        {
            if(i32TimeoutCnt-- <= 0)
                break;
        }

        i8IsPllEn = 1;
    }
    else if(u32HclkSelect == SYSCLK_CLKSEL0_HCLK_IRC22M)
    {
        /* Set to 50.1918MHz system clock frequency when clock source is from internal 22.1184MHz RC clock */
        SYSCLK->PLLCON = SYSCLK_PLLCON_50MHz_IRC22M;

        /* Waiting for PLL ready */
        i32TimeoutCnt = (__IRC22M / 1000); /* Timeout is about 1ms */
        while((SYSCLK->CLKSTATUS & SYS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0 )
        {
            if(i32TimeoutCnt-- <= 0)
                break;
        }

        i8IsPllEn = 1;
    }

    if(i8IsPllEn)
    {
        /* Set PLL as HCLK clock source (HCLK_S is locked setting)*/
        SYS_UnlockReg();
        SYSCLK->CLKSEL0 = SYSCLK_CLKSEL0_HCLK_PLL;
        SYS_LockReg();
    }
#endif
}
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工程中选择50MHZ的频率了

网友B(2014-01-20):
楼主很给力啊,这么好学

网友C:
在MCU执行main函数之前,他会先执行system_M051series.c中的程序,在这里程序宏定义了MCU的时钟为PLL倍频后的时钟,即为固定的50MHZ,所以在工程中需要配置频率为50MHZ。

网友D(2014-12-29):
8楼正解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正解

最后执行的才是主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