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s新建工程时没有对应的器件选择

楼主(2013-12-06):
安装官网的keil驱动
Nu-Link Driver for Keil RVMDK V1.23.6103.zip

新建m058s工程时没有对应的器件

网友A:
安装最新的Mdk,会提示自动安装pack升级包,然后选择ARM-M0即可

网友A:
才看到楼主的图片,这种情况,应该选择M051即可,不过还是推荐升级,以后就不用选择具体的芯片了,直接M0即可

网友A:
今早网络出现了故障,重复发帖子了,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看到楼主的图片,这种情况,应该选择M051即可,不过还是推荐升级,以后就不用选择具体的芯片了,直接M0即 ...

不安装最新的MDK前提下,如果用m058s器件,选m051就可以?

网友A:
对,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他比M051多了几个管脚,可以试试

网友B:
安装4.72a 就有的

网友C:
去官网下载新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官网下载新的驱动就可以了

用的就是最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最新的!

是 6103 版本吗? 里面就有 M058S 的选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最新的!

我用的KEIL是4.50版本, 原本没有M058S选项, 改用6103驱动后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KEIL是4.50版本, 原本没有M058S选项, 改用6103驱动后就有了.

你看楼主位的截图,里面没有啊m058s器件。

我用的是keil v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