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 写 M1 S50 UID卡 块0 返回0x04

楼主(2013-12-06):
如题,在写块第一步握手返回 0x04,写块1块2都正常,
块3存取控制  FF 07 80 69 , C10=C20=C30=0

不知道那位大神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

大俠,謝謝你的回覆,
請教一下,
寫 sector0/block0 的方式跟寫其他block一樣嗎?

楼主:
寫 S50 的 UID卡確實有特殊命令,RC522可以實現
只是整張完整複製了,公司的考勤鐘還是無法識別

楼主:
公司的卡鐘是雙頻機,估計是只有開 125KHz 頻段,
拿了同事的卡片到我14443A設備無法識別,但是卡鐘可以,依此推測公司發的是雙頻卡。
總之UID卡寫入應該沒有問題,
現在先買幾種常見的 125K 卡回來看看是否可識別,然後再繼續GO。

网友B(2015-06-19):
大神,小弟跪求写块0方法

网友C(2015-08-10):
引用 网友B:
大神,小弟跪求写块0方法

你好 0块怎么写的,搞明白没有?请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的卡鐘是雙頻機,估計是只有開 125KHz 頻段,
拿了同事的卡片到我14443A設備無法識別,但是卡鐘可以, ...

你好 请教一下  0块怎么写呀?

网友D(2017-08-02):
月底出国产pin对pin替代,可联系我13823261387黄工

网友E(2019-08-26):
引用 楼主:
公司的卡鐘是雙頻機,估計是只有開 125KHz 頻段,
拿了同事的卡片到我14443A設備無法識別,但是卡鐘可以, ...

跪求写块0的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