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ds1302数据错误

楼主(2013-12-06):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k_clr PORTB&=~BIT(1)
#define sck_set PORTB|=BIT(1)
#define sck_out DDRB|=BIT(1)

#define rst_clr PORTB&=~BIT(2)
#define rst_set PORTB|=BIT(2)
#define rst_out DDRB|=BIT(2)

#define io_clr PORTB&=~BIT(0)
#define io_set PORTB|=BIT(0)
#define io_out DDRB|=BIT(0)
#define io_in DDRB&=~BIT(0)
#define io_r PINB&BIT(0)

#define we_0 PORTB&=~BIT(4)
#define we_1 PORTB|=BIT(4)

#define du_0 PORTB&=~BIT(5)
#define du_1 PORTB|=BIT(5)

const uchar sm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onst uchar smg_w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urrDateTime[7];                                        //所读取的日期时间数组
uchar time_dat[7]={30,41,17,17,3,7,13};        //要设定的时间(秒,分,时,日,月,周,年)
uchar time_dat1[7];                                                //实际写入的BCD码数组
uchar table[8]={0,0,0,0,0,0,0,0};

void init(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DDRB=0xff;
        DDRB=0xff;
}

void delay(void)
{
        uint a;
        for(a=0;a<300;a++);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ORTA=0x00;
  du_1;du_0;
  PORTA=smg_du[table[i]];
  du_1;du_0;
  PORTA=smg_we[i];
  we_1;we_0;
  delay();
}
}

void WriteByte(uchar x)
{
        uchar i;
        sck_set;
        for(i=0x01;i!=0x00;i<<=1)
        {
                if(x&i)
                {
                         io_set;
                }
                else
                {
                         io_clr;
                }
                sck_set;
                asm("nop");
                sck_clr;
                asm("nop");
        }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dat=0x00;
        for(i=0x01;i!=0x00;i<<=1)
        {
                if(io_r)
                {
                        dat|=i;
                }
                sck_set;
                asm("nop");
                sck_clr;
                asm("nop");
        }
        return dat;                //返回所读取得BCD码
        //将BCD码转换为十进制返回时,试用下面的语句之一
        //return dat/16*10+dat%16;
        //return (dat>>4)*10+(dat&0x0f);
        //注意:使用不同的编码返回时,主程序中的格式化日期时间函数
        //format_datetime要使用不同的语句进行分解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_clr;
        sck_clr;
        rst_set;
        WriteByte(addr);
        dat=ReadByte();
        sck_set;
        rst_clr;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rst_clr;
        sck_clr;
        rst_set;
        WriteByte(addr);
        WriteByte(dat);
        sck_set;
        rst_clr;
}

//-----------------------------------------------------------------
// 设置时间
//-----------------------------------------------------------------
void SetDateTime(void)
{
        uchar i,tmp;
        for(i=0;i<7;i++)
        {
                tmp=time_dat[i]/10;                                        //分解数据十位
                time_dat1[i]=time_dat[i]%10;                //分解数据个位
                time_dat1[i]=time_dat1[i]+(tmp*16);        //把十位数变成BCD码和个位相加合并成BCD码数据
        }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位
        Write_DS1302(0x80,0x80);                                //暂停时钟走时
        Write_DS1302(0x90,0xaa);                                //设置涓流充电双二极管4k电阻模式1010 1010
        Write_DS1302(0x8c,time_dat1[6]);                //年对时写入
        Write_DS1302(0x8a,time_dat1[5]);                //周对时写入
        Write_DS1302(0x88,time_dat1[4]);                //月对时写入
        Write_DS1302(0x86,time_dat1[3]);                //日对时写入
        Write_DS1302(0x84,time_dat1[2]);                //时对时写入
        Write_DS1302(0x82,time_dat1[1]);                //分对时写入
        Write_DS1302(0x80,time_dat1[0]);                //秒对时写入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 读取当前日期时间(BCD码)
//-----------------------------------------------------------------
void GetDateTime(void)
{
//        uchar i,tmp;
//        uchar time_shijian[7];                                        //临时存放的时间数组
        //uchar i,addr=0x81;
        //for(i=0;i<7;i++,addr+=2)
        //{
                //CurrDateTime[i]=Read_DS1302(addr);
        //}
        /*time_shijian*/CurrDateTime[0]=Read_DS1302(0x81);
        /*time_shijian*/CurrDateTime[1]=Read_DS1302(0x83);
        /*time_shijian*/CurrDateTime[2]=Read_DS1302(0x85);
        /*time_shijian*/CurrDateTime[3]=Read_DS1302(0x87);
        /*time_shijian*/CurrDateTime[4]=Read_DS1302(0x89);
        /*time_shijian*/CurrDateTime[5]=Read_DS1302(0x8b);
        /*time_shijian*/CurrDateTime[6]=Read_DS1302(0x8d);
//        for(i=0;i<7;i++)
//  {           //BCD处理
//        tmp=time_shijian[i]/16;
//        CurrDateTime[i]=time_shijian[i]%16;
//        CurrDateTime[i]=CurrDateTime[i]+tmp*10;
//  }
}
//-----------------------------------------------------------------
// DS1302初始化(设置CH=0,开点滴式充电功能)
//-----------------------------------------------------------------
void Init_DS1302(void)
{
        rst_clr;                                        //rst引脚置低电平
        sck_clr;                                        //sclk引脚置低电平

}

void time_pro(void)
{
table[0]=CurrDateTime[0]%16;
table[1]=CurrDateTime[0]/16;
table[2]=16;
table[3]=CurrDateTime[1]%16;
table[4]=CurrDateTime[1]/16;
table[5]=16;
table[6]=CurrDateTime[2]%16;
table[7]=CurrDateTime[2]/16;
}

void main(void)
{
uchar j;
Init_DS1302();
init();
sck_out;
rst_out;
// SetDateTime();
while(1)
{
  GetDateTime();
  time_pro();
  display();
}
}

求大神们解释

网友A:
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