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rotel 99 中如何设置才能单层画线时看不到其它层同名网络线

楼主(2013-12-07):
Protel 99 中如何设置才能单层画线时看不到其它层同名网络线?手工铺铜时觉得碍眼,是否有办法解决?

单层模式看到的顶层

画线时底层的同名网络线冒出来了,碍眼!

楼主:
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AD上有,PROTEL上没找到

网友B:
真没有那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有那必要

不手工铺铜的话确实无必要,手工铺铜的话,受其它层影响,画铜皮时经常漏画,后面又需要补,麻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手工铺铜的话确实无必要,手工铺铜的话,受其它层影响,画铜皮时经常漏画,后面又需要补,麻烦啊! ...

不明白与手工铺铜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把不想显示的图层关闭即可。不过,实无必要,而且极可能造成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不想显示的图层关闭即可。不过,实无必要,而且极可能造成麻烦。

已设置为单层模式情况下的结果,实际上是软件自动加亮其它层的同名网络线,关闭不需要层也不能屏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与手工铺铜有什么关系

如画单层板视觉上没啥影响,画双层板时,如画好了一层覆铜,再画另一层时,容易造成视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画单层板视觉上没啥影响,画双层板时,如画好了一层覆铜,再画另一层时,容易造成视觉影响 ...

可以临时切换到单层显示模式嘛SHIFT+S,
或者直接关掉其它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临时切换到单层显示模式嘛SHIFT+S,
或者直接关掉其它层

上面的图片即是单层模式下的情况,单层模式和关闭其它层显示,仍能看到,所以才发帖看有没有其它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