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or跟随

楼主(2013-12-07):
(图片)

网友A:
楼主不描述问题,大家无从知晓啊。

网友B:
我看应该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描述问题,大家无从知晓啊。

就是电路定性问题,这个电路到底是滤波电路还是跟随电路

网友A:
前面的RC是一个很明显的滤波结构,运放在滤波输出后面跟随,这种电路也是有源滤波器的一种,滤波元件不一定要出现在运放的反馈回路中才叫“有源滤波器”。

网友C:
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D:
增益=1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E:
低通滤波电路,用运放比三极管性能好

网友F:
典型的三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那到底是那种滤波电路啊,有名字吗
截止频率又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G:
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计算方法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287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计算方法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28732-1-1.html ...

what?这根这个电路有毛关系?

网友G:
引用 楼主:
what?这根这个电路有毛关系?

表激动 那个链接发错了 是下面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629529-1-1.html

网友H:
这就是滤波的嘛,没有增益,稳压的,增大输入阻抗

网友I:
感觉运放组成的是电压跟随器,所以增益是1,不过运放的输入时低通滤波,所以总的是增益为一的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