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急求仿真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3-12-07):
我用的是xds510仿真器,我的实验箱是合众达的,DSP芯片型号为TMS320F2812,。如果用C2000V2.2版本的开发软件,仿真器可以和实验箱连接,一切正常。但是如果用CCS3.3版本的软件,仿真器和实验箱就连不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龙哥给予解答,拜托了!!!

网友A:
从仿真器来看  是支持3.3版本的
你可以将仿真器的驱动卸载了  然后按照到3.3的目录下
一台电脑只能按照一个驱动   你肯定是按照到了2.2版本目录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器来看  是支持3.3版本的
你可以将仿真器的驱动卸载了  然后按照到3.3的目录下
一台电脑只能按照一 ...

谢谢,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