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DM432C

楼主(2013-12-07):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这个驱动
驱动上的标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的步进电机只有两个串口接口
这你就要看看电机这边是啥情况了  我怀疑步进电机里面是自带驱动的
只需送指令就可以啦
驱动器肯定是要加驱动电压的  这个电压一般都有个范围  你要看看你的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了
还有大概估算一下电流  然后找个相应电压和电流的电源就可以啦

楼主:
我这个步进电机不是自带驱动的,如果是的话我老板就不会让我连接一个驱动器了。  但是这个步进电机上面确确实实只有两个串口接口。那按照你说的,如果不是自带驱动的话是不是电机上面就会有连线的接口啊,可以把A+、A-、B+、B-,连到电机上面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步进电机不是自带驱动的,如果是的话我老板就不会让我连接一个驱动器了。  但是这个步进电机上面确确 ...

嗯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拉出4pin或者5pin的线
直接接上驱动就可以啦   然后送脉冲

楼主: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虽然这个是串口的,但是没有自带驱动,是要把A+、A-、B+、B-接到串口的九针串口的6789针上面去就可以了。嘿嘿,但是驱动他需要+20V到+40V的直流电源供电,大神你晓得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直流的供电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