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经验谈2】注重通用!要求写通用定时函数,谁来迎战

楼主(2013-12-07):
编写如下形式,或者自己的别的形式
Bool   TimeUp(延时时间,或者别的参数)
{
         具体代码;
}
---------------------------
应用
if  (TimeUp(100)) {
    //do something!!!
}

if  (TimeUp(200)) {
    //do something!!!
}
if  (TimeUp(110)) {
    //do something!!!
}

在keil下写 或 MDK

说个思路也行。当然最好是贡献自己的代码了。

网友A:
先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通用,是在什么范围内通用?

就是楼下这种,有啥好思路?期待。。。。。。。。。。。

楼主:
r就是类似这种 我写了一个,高人别拍砖。

类似这种,用KEIL软仿真 可以看出效果,在附件里

牛牛牛 年

楼主:
这是基本配置  选用  8051

void main (void)
{
  /* 初始化Timer0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TR0  = 1;
    ET0  = 1;
        EA = 1;

        P0 = 0;
        P1 = 0;
        P2 = 0;
        P3 = 0;
        while (1) {

        }
}

void Timer0_Server(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加载初始值
        TL0 = 0x18;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通用,是在什么范围内通用?

就是4楼这种,有啥好思路?期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这种 我写了一个,高人别拍砖。

类似这种,用KEIL软仿真 可以看出效果,在附件里 ...

: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这种 我写了一个,高人别拍砖。

类似这种,用KEIL软仿真 可以看出效果,在附件里 ...

可以公开源码么?

网友A:
// 献丑了
// 没有编译,没有测试,可能有错误,BUG,只能当示意代码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1,
}bool;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truct{
U16 set;
U16 counter;
}t_TIME;
t_TIME time[8];  // 最大8个不同的定时
bit flag_10ms = 0;

void time_init(void);
void time_set(U16 t);
bool time_assert(U16 t);
void time_kernal(void);
void delay_10ms(void);
#define MS /10
#define SEC *1000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ma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ime_init();
time_set(100MS);
time_set(200MS);
time_set(210MS);
time_set(10SEC);
while(1)
{
  if(time_assert(100MS) == true){ // TimeUp
   ...
  }
  if(time_assert(200MS) == true){
   ...
  }
  if(time_assert(210MS) == true){
   ...
  }
  if(time_assert(10SEC) == true){
   ...
  }
  time_kernal();
  delay_10ms();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me_ini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初始化
//
void time_init(void)
{
U8 i;
for(i=0; i<8; i++){
  time.set = 0;
  time.counter = 0;
}
TMOD = 0x01;
ET0 = 1;
TR0 = 1;
EA = 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me_s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定时设置
//
void time_set(U16 t)
{
U8 i;
if(!t){
  return false;
}
for(i=0; i<8; i++){
  if(time.set == t){
   return true;
  }
}
for(i=0; i<8; i++){
  if(time.set == 0){
   time.set = t;
   time.counter = t;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me_asser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定时断言
//
bool time_assert(U16 t)
{
U8 i;
if(!t){
  return false;
}
for(i=0; i<8; i++){
  if(time.set == t){
   if(time.counter == 0){
    return true;
   }
  }
}
return fals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me_kern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定时内核
//
void time_kernal(void)
{
U8 i;
for(i=0; i<8; i++){
  if(time.set != 0){
   time.counter--;
   if(time.counter == -1){
    time.counter = time.set
   }
  }
}
}
void delay_10ms(void)
{
while(!flag_10ms){
  PCON |= 0x01;
}
flag_10ms = 0;
}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
TR0 = 0;
TH0 = (65536-10000) / 256;
TL0 = (65536-10000) % 256;
TR0 = 1;
flag_10ms = 1;
}

网友A:
// 献丑了
// 没有编译,没有测试,可能有错误,BUG,只能当示意代码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1,

}bool;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truct{
        U16        set;
        U16 counter;
}t_TIME;

t_TIME time[8];                // 最大8个不同的定时

bit flag_10ms = 0;

void time_init(void);
void time_set(U16 t);
bool time_assert(U16 t);
void time_kernal(void);
void delay_10ms(void);

#define MS        /10
#define SEC        *1000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ma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ime_init();

        time_set(100MS);
        time_set(200MS);
        time_set(210MS);
        time_set(10SEC);

        while(1)
        {
                if(time_assert(100MS) == true){        // TimeUp
                        ...
                }
                if(time_assert(200MS) == true){
                        ...
                }
                if(time_assert(210MS) == true){
                        ...
                }
                if(time_assert(10SEC) == true){
                        ...
                }

                time_kernal();

                delay_10ms();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me_ini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初始化
//
void time_init(void)
{
        U8 i;

        for(i=0; i<8; i++){
                time[i].set = 0;
                time[i].counter = 0;
        }

        TMOD = 0x01;
        ET0 = 1;
        TR0 = 1;
        EA = 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me_s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定时设置
//
void time_set(U16 t)
{
        U8 i;

        if(!t){
                return false;
        }

        for(i=0; i<8; i++){
                if(time[i].set == t){
                        return true;
                }
        }

        for(i=0; i<8; i++){
                if(time[i].set == 0){
                        time[i].set = t;
                        time[i].counter = t;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me_asser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定时断言
//
bool time_assert(U16 t)
{
        U8 i;

        if(!t){
                return false;
        }

        for(i=0; i<8; i++){
                if(time[i].set == t){
                        if(time[i].counter == 0){
                                return true;
                        }
                }
        }

        return fals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ime_kern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定时内核
//
void time_kernal(void)
{
        U8 i;

        for(i=0; i<8; i++){
                if(time[i].set != 0){
                        time[i].counter--;
                        if(time[i].counter == -1){
                                time[i].counter = time[i].set
                        }
                }
        }
}

void delay_10ms(void)
{
        while(!flag_10ms){
                PCON |= 0x01;
        }

        flag_10ms = 0;
}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
        TR0 = 0;
        TH0 = (65536-10000) / 256;
        TL0 = (65536-10000) % 256;
        TR0 = 1;

        flag_10ms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献丑了
// 没有编译,没有测试,可能有错误,BUG,只能当示意代码

               if(time_assert(100MS) == true){        // TimeUp
                        ...
                }
               if(time_assert(100MS) == true){        // TimeUp
                        ...
                }

都调用100MS好用否?请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time_assert(100MS) == true){        // TimeUp
                        ...
       ...

可以没有问题的

事实上我的项目框架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只是具体形式有点区别罢了

网友E:
通用代表着臃肿,还是喜欢自己慢慢敲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献丑了
// 没有编译,没有测试,可能有错误,BUG,只能当示意代码

没啥bug。完全能运行
就是time_set返回void
还有少几个  分号。

我得好好看看。

抛砖引玉了。 多谢。

我是砖  你是玉 哈哈  别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用代表着臃肿,还是喜欢自己慢慢敲代码

不通用 就得天天敲。通用就敲一阵子。

网友F:
uint32 timer_global;

timer_init(xms);//定时器初始化为xms,需要的各种时间的最小公约数

timer_interupt()
{
    //其他代码
    timer_global++;
}

//几个任务定义几个变量
uint32 timer_last;
uint32 timer_last1;
uint32 timer_last2;
uint32 timer_last3;

TimerUp(time,uint32* timer_last)
{
    if(timerg_lobal - (* timer_last) >= time)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伪代码,实在不想调。。。

网友G:
  1. k_timeout = jiffies + K_REC_TIME_OUT;  /* set the time out  */
.
.
.
  1.                 if (k_timeout >= jiffies) /* time out e */
  2.                 {
  3.                       //do something!!!
  4.                 }

网友G:
jiffies 是1ms的时钟节拍

网友H:
我见过比较好的用法就是LWIP里面的定时了
在定时器中断update,然后任务处理lwip_timer_handle就行了
void Time_Update(void)
{
  LocalTime += SYSTEMTICK_PERIOD_MS;
}

void lwip_timer_handle(__IO uint32_t localtime)
{

  /* TC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250 ms */
  if (localtime - TCPTimer >= TCP_TMR_INTERVAL)
  {
    TCPTimer =  localtime;
    tcp_tmr();
  }
  /* AR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5s */
  if (localtime - ARPTimer >= ARP_TMR_INTERVAL)
  {
    ARPTimer =  localtime;
    etharp_tmr();
  }

网友G:
INTERFACE unsigned long ulEventTimerOutCounter[TO_MAX_EVENT];
INTERFACE unsigned long ulEventTimer[TO_MAX_EVENT];

#define GET_EVENT_STARTUP_TIMER(event)                                (ulEventTimer[event] = _GetSystemCount())
#define RESET_EVENT_TIMER(event)                                        (GET_EVENT_STARTUP_TIMER(event))
#define EVENT_TIMEOUT_COUNTER(event)                                (ulEventTimerOutCounter[event])
#define SET_EVENT_TIMEOUT_COUNTER(event,counter)        (ulEventTimerOutCounter[event] = counter)
#define GET_EVENT_TIMEOUT_COUNTER(event)                        (ulEventTimerOutCounter[event])
#define DIFF_TIME_FROM_NOW(time)                                        (_GetSystemCount() - time)
#define EVENT_DIFF_TIMER_FROM_NOW(event)                        (DIFF_TIME_FROM_NOW(ulEventTimer[event]))
#define IS_EVENT_TIMEOUT(event)                                         ((EVENT_DIFF_TIMER_FROM_NOW(event) == EVENT_TIMEOUT_COUNTER(event)) ? TRUE : FALSE)

  1. vu32 _GetSystemCount(void)
  2. {
  3.     return jiffies;
  4. }

网友I:
学习了,开眼界了,论坛大神真是多啊。

网友J:
以下我在一个实际项目当中采用的毫秒定时器接口,项目要求可移植性高
void msTimerInit(void);
void msTimerModeConfig(单次定时/周期定时);
void msTimerLoadSet(uint LoadVal);
void msTimerRun(void);
void msTimerStop(void);
uint msTimerCounterGet(void);
bool_t msTimerFlagGet(void);
void msTimerFlagClear(void);
void msTimerIntRegist(pHandler_t UserISR);
void msTimerIntUnregist(void);
接口就是这样,不论采用何种MCU、硬件定时器结构如何,只要在底层实现这个接口,上层应用一个字都不用改!
其中pHandler_t的定义为:
typedef  void(*pHandler_t)(void);       //  C语言特殊语法,pHandler_t将成为新类型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下我在一个实际项目当中采用的毫秒定时器接口,项目要求可移植性高
void msTimerInit(void);
void msTime ...

你用了个函数指针

能实现            if(time_assert(100MS) == true){        // TimeUp
                        ...
                }
               if(time_assert(100MS) == true){        // TimeUp
                        ...
                }么?

网友K:
刚好,最近我正好在TI DSP平台上实现了类似的功能。公司的源码就不贴出来了。
说下大概的思路。

至于tick就自己定了,我的是10ms
定时器内存分配,参数分别为延时时间,执行次数,携带的参数地址,要执行的函数,执行完毕(exetimes)之后调用postcb
如果exetimes为0,则表示一直执行,不会停止
Uint32 CtimerCreate(Uint32 delay, Int32 exetimes, void *params, void *cb, void *postcb)
{
  //分配内存
  //初始化
}

void CtimerRelease(Uint32 nHdlr)
{
  //如果定时器没停止,停止定时器
  //释放CtimerCreate分配的内存
}

void CtimerStart(Uint32 nHdlr)
{
  //遍历定时器队列,如果已存在nHdlr,出列,释放内存
  //给定时器队列元素分配内存,入列
}

void CtimerStop(Uint32 nHdlr)
{
  //遍历定时器队列,如果已存在nHdlr,出列,释放内存
}

Int32 CtimerExeTime(Uint32 nHdlr)
{
  //返回exetimes*delay
}

void CtimerExeCB(Uint32 nHdlr)
{
  //执行cb
}
void CtimerExePostCB(Uint32 nHdlr)
{
  //执行postcb
}

void CtimerExe(void)
{
  //遍历定时器队列,如果延时delay,就发消息到task,让task执行CtimerExeCB
  //如果执行了exetimes,就发消息到task,让task CtimerStop,然后CtimerExeCB
}

当然,要说明一下,这并非精确延时。如果有一个优先级更高的task且占用了CPU的大部分时间,时延就很明显。解决办法就是让Timer的task优先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献丑了
// 没有编译,没有测试,可能有错误,BUG,只能当示意代码

你这方法我以前好像见过,原来没在意。现在感觉很好。
多谢回帖各位。

各位大神有好主意 继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我以前好像见过,原来没在意。现在感觉很好。
多谢回帖各位。

这个方法通用性强,
但效率较低
不过对于现代的芯片,这点效率损失很小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L:
我喜欢和u-boot里面的,不用定时器中断
ulong get_timer_masked (void)
{
ulong now = READ_TIMER;
if (lastdec >= now) {
  /* normal mode */
  timestamp += lastdec - now;
} else {
  /* we have an overflow ... */
  timestamp += lastdec + TIMER_LOAD_VAL - now;
}
lastdec = now;
return timestamp;
}

楼主:
好好写了一把!

网友M: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NUC1xx.h"
systick_t::systick_t (void)
{
    SysTickInit();
}
void systick_t::SysTickInit(void)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SysTick_Config(12000000/(100*2));   //5ms节拍中断
    LOCKREG();
    __disable_irq();
}
/*系统节拍中断不在向量表中,所以将他单独出来*/
extern "C" void __irq SysTick_Handler(void)
{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SysTickCnt = 0;
   SysTickCnt++;
   if(SysTickCnt%100==0)
  {
     SysTickCnt=0;
     systick_tt.SysTick_Timer_Flag.T_500ms=1;
  }

  if(SysTickCnt%20==0)
  {
     systick_tt.SysTick_Timer_Flag.T_100ms=1;
  }

  if(SysTickCnt%4==0)
  {
      systick_tt.SysTick_Timer_Flag.T_20ms=1;
  }
  systick_tt.SysTick_Timer_Flag.T_5ms=1;
}

#ifndef __NUC1xxSysTick_H__
#define __NUC1xxSysTick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unsigned char T_5ms        :1;
  unsigned char T_20ms     :1;
  unsigned char T_100ms     :1;
  unsigned char T_500ms     :1;
}SysTick_Timer;

class systick_t {//系统类
public:
    systick_t();
private:
    inline void SysTickInit(void);
public:
    SysTick_Timer SysTick_Timer_Flag;
private:
};

extern systick_t systick_tt;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NUC1xxSysTick_H__ */

网友M:
3年前的,某本书上的。

网友M:
3年前,来自某网友。

网友A:
LZ有点小家子气了,
搞个代码还是库文件,

这里的大牛多的是,只是很低调,只看不说而已(并非不愿意说,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点小家子气了,
搞个代码还是库文件,

大虾莫怪。因为要用到公司项目里。所以不公开。个人习惯。
至于你说小家子气,我不想与你理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虾莫怪。因为要用到公司项目里。所以不公开。个人习惯。
至于你说小家子气,我不想与你理论。 ...

那还算了吧
我看也意义不大,demo项目,编译完后RAM居然有1K多,
兴趣没了

dong_abc,明白你却不讲出来。? 客观讲,你并不一定能赶得上楼主。你试着讲讲看。。
没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个定时器,难道还能逆天不成。 怎么用好定时器,大家都明白。

网友M:
to 楼主:
定时器10来个寄存器,要怎么管理才通用?
偶目前见过最通用的是MFC里的定时器模块 和 linux里的定时器链表结构,偶在论坛里发过。
虽然PC里的实现机制算比较通用,但对于可怜的51来说,显然太复杂太臃肿了。偶楼上发的3段程序我都用在产品上了,特别是第一段从09年用到现在。

楼主,我的回复你满意吗?
最后再鄙视一下你,你这叫经验谈吗? 你发个帖子喊别人谈经验,靠!

网友K:
引用 网友M:
to 楼主:
定时器10来个寄存器,要怎么管理才通用?
偶目前见过最通用的是MFC里的定时器模块 和 linux里的 ...

:lol套别人的经验谈

网友M:
看了一下前面的代码,31楼和32楼附件里的程序 跟 ayb_ice发的是一回事,基本上一样的。楼主没看。@ayb_ice

网友A:
引用 网友M:
看了一下前面的代码,31楼和32楼附件里的程序 跟 ayb_ice发的是一回事,基本上一样的。楼主没看。@ayb_ice  ...

这是要求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to 楼主:
定时器10来个寄存器,要怎么管理才通用?
偶目前见过最通用的是MFC里的定时器模块 和 linux里的 ...

你那头像好像叫狗尾巴草。我记得是。

没别的意思。只是顺便想起来而已。
哈哈 见笑  见笑。。。

网友N:
我比较关心的是,在定时的时间内,CPU还能运行别的程序不?

网友N:
我一般是,做一个软件定时器结构,然后是这个结构数组,要多少个就定义个长度。
一般是1ms或10ms的节拍。
使用定时器时给初值启动,然后查询是否定时到,没到,就运行别的程序,不出现死等的。
定时器中断里管理这些软件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套别人的经验谈

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比较关心的是,在定时的时间内,CPU还能运行别的程序不?

运行别的程序,不能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