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电路,求指教,分立元器件的那种

楼主(2013-12-07):
本人在做一个MBUS电路,主机跟从机通讯,可以都通不了,求高手指教,有没有成熟的电路

网友A:
你把你电路贴上来看看,看看是不是设计参数上有问题,上次老T发过这方面的书籍,你可以参照一下看看,我之前是用分立器件做的,我上次调了好久的参数才调试好的。附件你可以参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电路贴上来看看,看看是不是设计参数上有问题,上次老T发过这方面的书籍,你可以参照一下看看,我之 ...

不知道怎么弄图片上去  就没有弄了  我研究下啊  谢谢大侠给的资料

楼主:
附上电路图片  希望大侠们能够帮我出出主意 修改修改 现在就通不了 希望对大家也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电路图片  希望大侠们能够帮我出出主意 修改修改 现在就通不了 希望对大家也有一定的好处 ...

的电路我没看懂呢,怎么一回ECL-TX一回CPUTX,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把你电路原理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样用,我记得MBUS的点评是36V和24V吧。发送时电压,接收是电流,你那个VCC是36V吗?标清楚一点,你的电路是实现什么作用?为什么用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电路我没看懂呢,怎么一回ECL-TX一回CPUTX,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把你电路原理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样用 ...

我的这个电路 是一个主机与一个从机的通讯电路  ECL-TXD、 ECL-RXD  是与主机MCU相连的  CPUTXD、CPURXD是有从机的MCU相连的  中间就是通过两根导线 把ECL-A  、ECL-B与从机的CON201的1  2 相连 没有正反之分   我的电路 是一个主机与一个从机通讯, 从机要发命令给主机 ,主机做出反应

网友B:
图都不全。怎么分析?网络标号和走线也乱的一B。真是.......

楼主(2014-03-12):
MBUS电路分立元器件电路已经解决  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找我  或者一起探讨

网友C(2014-05-04):
引用 楼主:
MBUS电路分立元器件电路已经解决  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找我  或者一起探讨 ...

lx19880914大哥,你好。我最近在做Mbus总站的电路,可否分享一下您的设计?或者有关资料也行。谢谢!

网友D:
您好:最近再弄MBUS,可否分享一下您的设计?或者有关资料也行。谢谢!xiaoyu4819@163.com

网友E(2014-08-20):
我也想分享一下您的资料。610648071@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G:

T叔,MBUS测试软件.rar 不能下载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叔,MBUS测试软件.rar 不能下载哦。

已重传,少累哈

网友H(2014-12-29):
引用 网友G:

下载不了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下载不了呀

左键单击,保存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电路贴上来看看,看看是不是设计参数上有问题,上次老T发过这方面的书籍,你可以参照一下看看,我之 ...

你这是什么方案?感觉不能挂太多的表具

网友J(2015-04-29):
lx19880914 你好!
最近也在搞MBUS,做集中器,也就是采集议,抄水表读数然后上传平台.不知道MBUS二根总线电压36v 是2根总线的压差还是BUS1 和BUS2多时36V.电流是1.5MA是BUS1和BUS2 二根多是1.5MA吗还是其中一根?

网友J:
单片机TXD发送数据到MBUS总线通过分立元件调制到36V 或24v  后是随便接MBUS 二根总线任何一根多可以吗?还有集中器的接端也就是单片机的RXD 也是随便接MBUS总线的任何一根多可以?那是不是我的集中器的接收端和发送端可以接MBUS总线的同一根,那另一根怎么接?

网友J:
在MBUS总线空闲状态下是不是我的集中器要不对的给从机提供36V电压和1.5MA电流?可是我的集中器的供电电源是3.6V 的锂电池。这样我的电池会很快就消耗完了。MBUS总线供电是怎么理解?

网友K(2015-06-19):
@lx19880914 楼主你好,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MBUS项目,能不能分享下你的资料,谢谢。641944956@qq.com

网友L(2019-10-09):
最近在搞M-BUS,一直没弄出来,分享一下您的资料谢谢。7667100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