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外部中断配置哪里错了

楼主(2013-12-07):
我写stm8外部中断,老是不成功。
现贴一部分代码,请大侠指教。
int main(void)
{
  /* Infinite loop */
  //long int i;
  /*设置内部高速时钟16M为主时钟*/
  Clk_conf();
  LED_conf();
  Set_Led_Off();
  Buttom_conf();
  EnableInterrupt;
  while(1)
  {
    /* 添加你的代码  */
    //PD0_out=~PD0_out;
    //for(i=0;i<200000;i++);
  }
}
以上是主程序
void Buttom_conf(void)
{
  PD_DDR&=0x1f;/*设置数据方向寄存器 1为输出,0为输入*/
  PD_CR1|=0xe0;/*设置上拉输入*/
  PD_CR2|=0xe0;/*设置中断*/
  CPU_CCR|=0X28;
  EXTI_CR1 &= (uint8_t)(~MASK_EXTI_CR1_PDIS);
  EXTI_CR1 |= (uint8_t)((uint8_t)(0x02) << 6);/*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
以上是按键中断配置
#pragma vector=8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D_IRQHandler(void)
{
//if(!PD7_In)
  PD0_out=~PD0_out;

}
以上是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我换了一个腿,PE3就好了。为什么PD7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