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DAC0832接运放输出,带负载后波形失真?

楼主(2013-12-07):
0832由51单片机控制,这是0832后的电路图

失真的正弦波形:

网友A:
我看也是,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也是,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没找出波形失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负载阻抗太小,运放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阻抗太小,运放驱动能力不够.

最后加了一个跟随器,应该驱动能力有所提高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加了一个跟随器,应该驱动能力有所提高才是

好吧你赢了算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赢了算我没说.

汗。。我不懂来着,就是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的电阻都太小了,LM358根本驱动不了。

那有可以驱动得了的运放吗?还是只能把负载的电阻增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可以驱动得了的运放吗?还是只能把负载的电阻增大

还可以增加输入波形的频率(并且把C3电容值改小一些),使得负载的复阻抗增加~

网友E:
把最后一级电压跟随器的5V电源换成12V,应该能解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