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SPI

楼主(2013-12-07):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用扩展flash   SPI接口的flash种类很多
只是涉及到SPI的配置  参考代码很多
然后给flash送相应的指令和数据  擦出  读写就可以啦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最近要用spi接口,一主多重模式的。

网友C:
你是要存储程序么?

网友C:
如果只是存储数据的话,那模拟spi就行的。

网友C:
这个可以修改一下其他处理的,自己做一个宏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