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信号如何通过开孔的金属板。

楼主(2013-12-07):
现在有个方案,要把无线路由器装在一个密闭的金属箱子中,但同时要求信号能传出来,板子开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可以的话,孔如何开呢?要求孔越小越好。

网友A:
最好把天线引出,开孔的尺寸跟波长有关,要大于波长,所以开孔不如开槽,并要与天线的位置和极化方向匹配。即使这样,开槽后的电磁波具有方向性,可能会大大影响使用效果,所以,引出天线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B:
密闭的金属箱会屏蔽掉信号的,真的要这样做的话,建议金属箱开槽,开槽位置和大小宽度都需要天线厂确定,然后天线厂设计slot天线来替代原路由器的天线,不过正如楼上所说,slot 天线需要考虑方向性,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选择多天线的路由器,金属箱也选择在不同面上开槽处理。

楼主:
多谢楼上2位大侠的回答。
要是能把天线引出来,我也不用发这个求助帖了,并且路由器也已经定死,没法更换了,更别说更换天线了。
我的想法也是在金属铁板上开槽,2.4G的波长是12.5cm,槽的长度开13cm应该可以了,那对槽的宽度有什么要求吗?现在天线是垂直放置的,是否最好水平和垂直都开槽?如果可以,水平、垂直槽是否可以交叉?

网友C:
开槽,理论上也是一种天线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理论上也是一种天线形式

你说的是缝隙天线吗?我现在只是想让信号穿过去就行了,有衰减是必然的,尽量减少衰减就行了。

楼主:
顶起来,chunyang帮忙出出主意,或者有什么公式可以自己计算的。

楼主:
又沉下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天线引出,开孔的尺寸跟波长有关,要大于波长,所以开孔不如开槽,并要与天线的位置和极化方向匹配。 ...

支持此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2位大侠的回答。
要是能把天线引出来,我也不用发这个求助帖了,并且路由器也已经定死,没法更换了 ...

最好垂直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