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时限过载保护

楼主(2013-12-07):
大家好,我想用pic单片机写个 反时限过载保护程序 来保护直流电机 ,不知道怎么写,想请教下高手。最好是用c语言写的!

网友A:
这和C语言有个毛的关系。

你弄清楚啥叫反时限了么?

楼主:
反时限:电流越大,切断的时间越短。

我的意思是这种算法怎么实现的,在c语言中怎么算,怎么写!

楼主:
问了做变频器的朋友,已全部了解!原来这么简单!
不知道这是行业保密,还是多复杂的算法,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诶~~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反时限国际标准中有公式,有一般反时限,非常反时限,极端反时限, 其实就是动作时间与“实际电流值和整定的电流值的比值”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非线性的,好像还很复杂。你的程序的处理就是如何处理这个函数。你查表也好,线性拟合也好,二次拟合也好,直接算也好,用taylor级数展开也好,都行。

网友C(2016-01-07):
引用 楼主:
反时限:电流越大,切断的时间越短。

我的意思是这种算法怎么实现的,在c语言中怎么算,怎么写! ...

请问有这个算法的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