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么用键盘程序设置温度的最大值最小值

楼主(2013-12-07):
课程设计...最后选择用c51
数码管温度显示程序有,键盘程序例子也有
但是放到一起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越急越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慢慢来,分成模块。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分成模块。别急。

可以指点指点吗

网友B:
唉!
什么是最大值、什么是最小值?这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只是一些参数,这些参数一般需要一个地方来保存它,比如RAM内部,一般是放在类似EEPROM里。
先从这些存储单元内读出,显示到数码管里,然后按键加减调整这些值,保存。
注意,设置时,参数一般是闪烁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