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questions about 反馈

楼主(2013-12-07):
最近无意中看到许多经典的稳压芯片所采用的核心原理,叫做所谓的brokaw cell 电路。
如下图

先不说温度系数为0的基准电压Vout是怎么获得的(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数学技巧而已)。
我最想问的是关于这一个前提:教材普遍认为运放形成了深度负反馈(我用multisim仿真过,确实如此)。
我其实最想问的,就是怎么看出来的深度负反馈的呢?

网友A: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不管反馈深度到底怎样了,因为电路稍微复杂些,一眼很难估计反馈深度到底有多大。一般采取如下方法,

假定运算放大器同相、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均为无穷大;假定运算放大器开环增益为A。
然后从最基本的基尔霍夫定律推导。
根据推导结果决定是否取A→∞的极限。

我推导的近似结果:

不好意思,我推导时,晶体管1、2画反了。上式中所有涉及晶体管的角标1、2对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不管反馈深度到底怎样了,因为电路稍微复杂些,一眼很难估计反馈深度到底有多大。一般 ...

先谢谢你,不过我这里有一个更快捷的方法
简单叙述如下 与你共飨:
假如Vout发生波动电压ΔU,考虑到 Q1Q2两个晶体管be结压降基本为常数,这样流过R2的电流(也就是左路bjt集电极电流)基本不变,右路的电流增量却为ΔU/R1,对运放正口产生的电压净效果为-ΔU*R/R1,也就是说不仅知道的的确确是负反馈,而且还知道反馈系数约为-R/R1。
由于没有电容,所以直流反馈就是交流反馈

网友A:
也谢谢你!

是不是深度负反馈,不能仅看反馈系数是多少,而是 AoF>>1。

一般地,G = Ao / (1+AoF);

只有 AoF >> 1时,G = 1 / F。 此时即所谓的深度负反馈。

网友B:
推倒表达式是简单的
架构创新是困难的,集成带隙经过40多年发展,也只有两大类,约10个小变种。
多留意后者

网友A:
是的!

想出一个新的架构,不那么容易。

网友C:
太深奥,看不懂,也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