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级管的通频带怎么算

楼主(2013-12-07):
三级管的通频带怎么通过计算来确定。

网友A:
任何一本模电书的频率响应分析一节,都会详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本模电书的频率响应分析一节,都会详细分析。

这我知道啊!但是我同一型号的管子,放大倍数都是20倍,只是电阻的取值不同,但是通频带却出现了2种结果
50hz~600k    1k~5M
ft是150M
β是160~300之间

网友B:
什么电阻的取值不同?

网友C:
3极管的通带,没大听这种说法
你应该用同一只管子在不同电路中测试,意义更大

网友D:
就是,三极管放大器的频带,和电路形式有关,和增益有关。
有这么问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三极管放大器的频带,和电路形式有关,和增益有关。
有这么问问题的吗? ...

增益是20倍,共发射极放大.

网友D:
你这个放大电路,没有反馈,放大倍数和频率密切相关,和偏置电路也密切相关。
你根本无法保证放大倍数是20倍的。
应该在发射极串联电阻,增加交流负反馈,如果频率比较高,放大倍数应该减少。

网友C:
若非要,有个fβ和fα,好像叫共发/基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