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LH89F5162下载器的使用及相关资料

楼主(2013-12-07):
参加另外一个网站举办的单片机设计大赛(小管管,这个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一篇写的很详细的教程,mark一下

虽然板子和芯片看起来很差,但是还是支持一下国产吧

先说明:

              1.大家会收到2片芯片(QFP44封装,没有DIP封装。),一个编程器(不是开发板也不是仿真器)
              2.编程器的原理图我没有,能用到的地方我都给你们标出了。
             3.编程器上的QFP芯片不是比赛的芯片。是控制下载用的。不是说下载好了就要把那芯片取下来。那个仅仅是编程器

正题:
嘿嘿,相信大家都收到芯片了吧。特别说明下哈,你们收到的板子不是开发板喔,他只是一个编程器。。。现在我就教你们如何使用它吧。先看图再介绍

就上图我着重而简单的介绍下哈,对应着图中编号。
1.电脑USB取电口,仅仅是取电使用。2.编程器的电源开关
3.串口,可以使用USB转串口线。驱动安装方法
4.脱机编程按键
5.单片机外部下载口
6.外部晶振(对于本次封装为QFP44,此晶振没用到,另外,此单片机支持内部晶振)
7.电源引出组(建议不要去使用)
8.40PIN单片机烧录座(对于本次封装为QFP44,此烧录座没用到
9.编程指示灯(红灯)
10.编程指示灯(蓝灯)
11.电源指示灯(蓝灯常亮)

注意事项:图中两个VCC是连通的。但是测量是没电压的,只有当按下编程按键的时候才会打开电源,大约几百MS左右。 设计成这样主要是考虑芯片放反或电源插反导致烧坏编程器。所以在编程的时候才上电,而且上电时间比较短.
下面我们接着来学习编程器软件的使用。
来看下软件界面(win7以上系统请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虽然界面有点枯燥。但是能完成下载就OK.
界面上有 下载  加载  信息  连接  数据  配置  清空  关闭 等按键。

编程器上位机详细操作功能介绍

下载步骤:

1.程序的编译与生成hex
程序编写软件使用的keil软件,当然还要安装SLH的keil驱动啦。最好keil3以上版本,我使用的是keil4
安装好keil软件后,再下载SLH驱动安装深联华彷真器驱动.part1.rar(6 MB, 下载次数: 525)深联华彷真器驱动.part2.rar(5.76 MB, 下载次数: 471) (两个附件需要同时在一起解压)
安装好驱动后,我们来试下建工程、建工程我相信大家都会,还是直接看图吧

就是建工程的时候选择SLH型号的单片机就OK,其他的步骤和51单片机的一样
打开一个点亮LED的程序

打开后,看图操作吧。生成HEX文件,估计大家都会,嘿嘿

可以看到,芯片型号是SLH的

勾选

编译

好了,hex文件生成了。
2.配置软件
   装好USB装串口驱动后,插上串口线,USB供电线。打开编程器的电源开关。然后点击编程软件的 连接 ,出现下图

然后点串口配置

选择好当前使用的串口,点确定

再点击打开串口

另外再点击串口测试,可以测试是否收到应答,再点FLASH就绪。然后返回

点击配置
出现配置界面。
2.1 使用外部晶振时候勾选

2.2 使用内部晶振时候不勾选

另外,注意一点
       OP_IO:
                            打“√”上电时IO结构准双向结构
                             否则上电时IO结构为仅输入结构

3.下载程序进编程器
  软件配置好后,点击加载选择之前生成的hex文件

点击下载,直至下载完成

此过**灯会闪烁
好了,现在程序已经下载进编程器里面了。
我们可以断开串口线(也可不断开)进行脱机下载了。
4.烧录程序进单片机
   4.1单片机与编程器连接
   先看编程器
我们只需要利用板子上的 VCC TXD RXD GND 引脚即可
对应连接单片机的VDD TXD RXD GND 引脚

特别说明下:TXD-TXD  RXD-RXD  这个不能反。

然后点击脱机编程按键,蓝灯就会不断的闪烁,直至不闪,程序就下载完成,大约30S左右、
编程器上位机详细操作功能介绍
注意:单片机下载的时候复位电路可有可无、晶振电路可有可无(按照2.1  2.2中配置外部晶振或者内部晶振)
           单片机下载的时候不允许使用其他电源供电,只能用VCC。          说了这么多,忘记传上芯片的数据手册了
我好像啰嗦完了,你会下载了吗?有问题请回复、

常见问题:
1.第一次下载成功了,然后以后下载就不行了,红灯亮。
回复:请认真看说明,检查好你的线路连接是否正常,供电方式是否正确。软件的晶振配置和板子上的晶振是否正确。如果软件勾选了外部晶振,那么下载时候必须有外部晶振,建议是11.0592M,比较稳定。
2.软件测试没应答
回复:如果没应答而能正常下载,就没问题。如果没应答而且不能下载到编程器上,请检查你的串口线或者串口驱动。
3.点击打开串口下载,电脑蓝屏
回复:更换串口线,电脑蓝屏一般是因为在串口使用过程中,串口断开引起的,很可能是串口线坏了,或者更换串口驱动
4.keil软件装不上SLH的驱动
回复:keil版本最好是4,而且,keil只支持一个驱动。如果你装了其他单片机的驱动,又装SLH的。就不会显示,请卸载干净,重装keil后只装SLH的驱动

网友A(2014-09-15):
就这个水平,大家敢用吗,比stc的还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