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图中MOS管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3-12-07):
:)各位电源大牛,如图所示为51单片机控制的一个简易的恒压恒流电源,但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其中的MOS管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少了偏置  (要限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能否解释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G间少了偏置电阻。

:lol这是一个NMOS管啊,换为PMOS管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偏置  (要限删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NMOS管啊,换为PMOS管应该是可以的

用PMOS也不能。

这个电路必须用NMOS,加上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MOS也不能。

这个电路必须用NMOS,加上电阻就行了。

:handshake好的,谢谢

网友E:
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工作。

:)为什么?应为通过5819的漏电流为给MOS充电吗?

网友E:
MOS属于场控器件,只要DS之间有电压,GS就会通过Cdg电容和Cgs电容进行充电,到达了MOS的门槛电压,MOS就开通了。只不过这样MOS会工作在线性区,也就是本电路要求的工作模式。如果输出电流和或电压达到设定值了,两个比较器会通过二极管吧G的电压拉底,MOS就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属于场控器件,只要DS之间有电压,GS就会通过Cdg电容和Cgs电容进行充电,到达了MOS的门槛电压,MOS就开 ...

:handshake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通过极间电容来耦合电流控制MOS的开通,还有通过漏电流来控制MOS的关断,它的瞬态相应如何保证呢?具体的控制G端电流是多少跟输出多少电压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通过极间电容来耦合电流控制MOS的开通,还有通过漏电流来控制MOS的关断, ...

这个很难帮你确定。这个可能需要选择Qg小和Cgs,Cdg电容大的管子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难帮你确定。这个可能需要选择Qg小和Cgs,Cdg电容大的管子来实现。

:handshake好的,谢谢,我做出来试试看

网友F: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些运放会不会因为过电压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些运放会不会因为过电压烧掉....

:lol最大电压是36V,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大电压是36V,应该问题不大吧?

24V交流整流后最高可得34V,如果电源波动+10%就有37V,再加上你给的负5V就有42V。。。。。
如果再有个浪涌什么的,烧掉的可能性超过9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4V交流整流后最高可得34V,如果电源波动+10%就有37V,再加上你给的负5V就有42V。。。。。
如果再有个浪 ...

没认真看电路图了吧~~~通电只工作在12V整流,当需要大电流高电压的时候才会切换到24V整流。加有大负载,基本上电压是不会上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V交流整流后最高可得34V,如果电源波动+10%就有37V,再加上你给的负5V就有42V。。。。。
如果再有个浪 ...

:)这个电源只是一个简易的电源,缺陷还是很多的,你说的也对,我再考虑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只是一个简易的电源,缺陷还是很多的,你说的也对,我再考虑一下 ...

看来你还没认证研究过这个电路~~~

网友F:
PC817耐压标称值是35V---感觉耐压余量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认真看电路图了吧~~~通电只工作在12V整流,当需要大电流高电压的时候才会切换到24V整流。加有大负载 ...

老板这样想我觉得可以理解,电工这样想就有点不应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还没认证研究过这个电路~~~

:handshake是的,我只看了原理,感觉MOS管不能导通,具体的细节上的并没有认真去看

网友G:
MOS为什么不可以放在低侧呢,这样把VD8换成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为什么不可以放在低侧呢,这样把VD8换成电阻就行了

:handshake放在低侧,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把VD8换为电阻就不行了,这样恒压恒流功能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