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马达噪音大问题

楼主:
硬件已经定下来了,用的是现成的电路,现在觉得是软件方面还需要优化些。马达是电动车的带霍尔的马达。换向顺序是对的。就是噪音大,不如买的现成的控制器声音小。

查了资料说是什么电流补偿法,之类的,没有见具体怎么操作的。懂得的朋友说下吧。

网友A(2013-12-09):
我觉得是换相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换相不够好

这个帖子有提到,是换相噪声。
https://bbs.21ic.com/icview-85643-1-1.html

网友B:
pic板块有个版主XIEYUANBIN,他分享了个电动车的帖子可以参考下,另外相位适当的超前也会使声音变轻。qq:18031229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板块有个版主XIEYUANBIN,他分享了个电动车的帖子可以参考下,另外相位适当的超前也会使声音变轻。qq:1 ...

我之前试过超前60度换向,好像不能得到最大的扭矩吧。我测试过超前60度换向声音是小了点,但是转速要低一些,当然也不是很低,之前噪音大可以到5000RPM噪音小能到4500RPM(马达也可以转的很流畅,电流也不大,但是觉得扭矩好像不行)。

我买了一个现成的马达控制器,我有观察过买的控制器的波形,我的确发现了相线的波形是做有处理的。

波形如下面图片。这个是我用示波器看到的。

下面为其中一相的相线电压的波形图。

把上面波形时间轴拉一下。

调节马达速度时候100%占空比所占的时间会发生改变

下面为两相的波形图。示波器太老了,配置不够高,下面的显示的不是很清楚。不过还是隐约可以看的。

从上面图片可以看出在每次换相的期间是做过一个PWM占空比设置为100%的操作处理的。正如XIEYUANBIN所说的。但是我有个疑问,说是换相后立马给100%占空比,但是我怎能看到的好像是在换向前给的100%占空比呢。

网友B:
哪个公司的?没人指点你么?做成能用的电动车控制器还有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公司的?没人指点你么?做成能用的电动车控制器还有段距离

私人小作坊,没人指点我,全凭我自己鼓捣,软件硬件都是我一个人搞得,硬件我直接抄板用的现成的成熟硬件,软件我抓我买来的控制器的波形,然后写代码。现在就是遇到噪音问题。正在处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公司的?没人指点你么?做成能用的电动车控制器还有段距离

其实我觉得能用控制器其实难点也就那么几点。也没有什么恐惧的。只是这次用的stm8芯片是我第一次接触而已。对于这个单片机的有些地方还不熟悉操作。不过之前在STM32上面玩过马达,所以有点印象才敢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