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地址重定向的芯片?

楼主(2013-12-07):
(无正文)

网友A:
用GaL逻辑器件实现

网友B:
rom就可以。

网友C:
学名叫译码器,我修过一台早期的法国设备,里边就是直接用EPROM来实现LED数码管译码显示的,给它的地址线输入数据,就可以在数据线上输出事先刷好的结果。

网友D:
MMU似乎是干这个的。

网友E:
有专门的CAM芯片。

网友F:
用CPLD或者FPGA自己编个程序,想什么转都行

网友G:
自己用cpld就可以设计一个

网友G:
用标准的74、40系列数字电路搭一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H:
GAL,EEPROM/ROM,CPLD,FPGA,74系列都能实现楼主的功能.

网友I:
好奇EPROM是怎麼實現的?,求思路

网友H:
楼上的,把并行EEPROM的地址当输入,把数据口当输出,EEPROM一直处于读状态.
至于EEPROM的内容需按地址映射要求事先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