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

楼主(2013-12-08):
请问续流二极管IN4004可以减少开关管的关断时间吗?如果可以怎样实现的。

网友A:
可以呀。

为了缩短关断时间,我都是把晶体管Q4的发射极接到电阻R6的后面,即场效应管Q1的栅极。

网友B:
学习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

为了缩短关断时间,我都是把晶体管Q4的发射极接到电阻R6的后面,即场效应管Q1的栅极。 ...

请问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你的电路,就是用二极管把电阻R6短路了,把场效应管栅-源电容与外电路等效电阻构成的时间常数缩短了,因而栅-源电容的放电变快了。

把Q4的发射极移到场效应管的栅极,是同样的道理,二极管就可以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就是用二极管把电阻R6短路了,把场效应管栅-源电容与外电路等效电阻构成的时间常数缩短了,因而 ...

挺深奥的,不过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有时候在栅  源极加一个电阻,能改善管子的发热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电阻就是拉高栅极电位而已。

网友C:
还不如用无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用无极性电容

那用无极性电容有什么用呢

网友D:
原理上可以,不过你用的1N4004反应速度太慢了,不如换成1N5819,SS14等二极管

网友D:
这个二极管不要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1N400X系列多用在市电整流上,50Hz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上可以,不过你用的1N4004反应速度太慢了,不如换成1N5819,SS14等二极管

那我试试,谢谢!

网友E:
减少关断延时:主要是将MOS管栅极电压迅速拉低。栅极存在寄生电容,如何将电容的能量迅速泄放掉是减少关断延时的关键,加个二极管可以很好的起到这个作用。
至于将电阻提到前面,这个得根据你个人需要。因为它还起到了充电延时的作用,这个时间你可以用示波器捕捉到的,根据你的需要来定。
一般控制电机的话,还是需要这么个电阻的。
至少我这边的电路时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