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芯片

楼主(2013-12-08):
想实现在通电时输出20K的12VPWM波形,在0.3秒后输出5V的PWM波形,0.3S的功率要能驱动20W的负载。用什么芯片好呢?需要用到单片机吗

网友A:
如果延时要求不严格,可以用单稳态电路。

网友B:
如楼上所述,使用单稳态延时,让其控制PWM的供电电压即可实现。

网友C:
这个延时要求应该不严格,用单稳态延时就可以。从通电瞬间开始计时的都不准,这还得看电源的上升时间和电路的稳定时间

网友D:
简单的可以用NE555。本来想添加一本书的,可惜太大。
其他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详细需求问问度娘试试。需要NE555的更全应用电路,发站内信,留邮箱。

网友E:
需要用单片机进行时许控制,再加外围电路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F:
还是找个8P的MCU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可以用NE555。本来想添加一本书的,可惜太大。
其他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详细需求问问度娘试试。需要NE55 ...

我这本来有一个所谓的电流控制器,也就是上电0.3S输出12V,0.3S后输出3V多吧。可是这东西的压降太高,所以想通过输出不同占空比的脉冲电压实现,不知道NE555能否实现。我这两天好好研究下NE555,先搞清原理吧,好久没搞这东西了,啥都忘了郁闷。

网友G:
放弃555吧!!!!如果这类的应用比较多,去找个引脚少的MCU,内置时钟源的那种。
不用计较内置的时钟准不准,自己拿阻容搭建的未必好使。
无论是那种内核,只要价格便宜,供货可靠,开发环境工具别太繁琐就行。然后多用多测试,让自己彻底熟掌握它。
从思想上转变一下:MCU也就是一个IC。555所有的折腾无非就是靠外围器件实现“硬编程”。
至于电源电压不同了,驱动能力不够了,要考虑可靠性了等等,都有N种方案解决。这也是每个电工的基本功。
有一种情况例外:成本特别敏感,量很大很大,1毛钱都可能决定产品的生死。那么恭喜你,修炼的机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弃555吧!!!!如果这类的应用比较多,去找个引脚少的MCU,内置时钟源的那种。
不用计较内置的时钟准不 ...

这样啊,你的意思是NE555比较繁琐还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东西原价都要30多,我想成本在这个以内就可以,关键是要可靠和体积小。所以很烦恼,感觉没啥突破口

网友H:
这个还是用MCU比较合适,基本上任何MCU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是用MCU比较合适,基本上任何MCU都够用。

哦,这个的话,做起来面积会不会很大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这个的话,做起来面积会不会很大啊

只会比其它方案占用PCB面积更小,成本也不会因此明显升高,所以才说用MCU比较合适。MCU最小有SOT23封装的,即使是SSOP类封装,555电路都是很难做到的,而SSOP封装的MCU则非常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