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2013-12-08):
vi, ic, ADDR, tc, DDR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XP/iolpc2132.h>
int flag = 0;
#define IRQV  0x18
#pragma vector=IRQV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 (void)
{
   void (*interrupt_)();
   unsigned int vector;

   vector = VICVectAddr;
   interrupt_ = (void(*)())vector;
   if(interrupt_ != NULL)
   {
     interrupt_();
   }
   else
   {
     VICVectAddr = 0;
   }
}

void IRQ_Timer0 (void)
{
   T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if (flag)
   {
     IO0SET_bit.P0_12 = 1;
    flag = 0;
   }
   else
   {
     IO0CLR_bit.P0_12 = 1;
    flag = 1;
   }

   VICVectAddr = 0x00; /*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 */
}
void VicInit(void)
{
   VICIntSelect = 0x0; /*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VICIntEnClear = 0xFFFFFFFF;
   VICSoftIntClear = 0xFFFFFFFF;
   VICProtection = 0;
   VICVectAddr = 0;
   VICDefVectAddr = 0;//VICVectCntl1

   VICVectAddr0 = VICVectAddr1 = VICVectAddr2 = VICVectAddr3 =\
   VICVectAddr4 = VICVectAddr5 = VICVectAddr6 = VICVectAddr7 =\
   VICVectAddr8 = VICVectAddr9 = VICVectAddr10 = VICVectAddr11 =\
   VICVectAddr12 = VICVectAddr13 = VICVectAddr14 = VICVectAddr15 = 0;

   VICVectCntl0 = VICVectCntl1 = VICVectCntl2 = VICVectCntl3 =\
   VICVectCntl4 = VICVectCntl5 = VICVectCntl6 = VICVectCntl7 =\
   VICVectCntl8 = VICVectCntl9 = VICVectCntl10 = VICVectCntl11 =\
   VICVectCntl12 = VICVectCntl13 = VICVectCntl14 = VICVectCntl15 = 0;
}

void Gpio_Init(void)
{
   PINSEL0 = PINSEL0&0xF0FFFFFF;   //P0.12,P0.13 设置为GPIO,不影响其他引脚的功能

   IO0DIR_bit.P0_12 = 1;           //设置P0.12方向
   IO0DIR_bit.P0_13 = 1;           //设置P0.13方向

   IO0SET_bit.P0_12 = 1;
  IO0SET_bit.P0_13 = 1;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0TCR = 2;
   T0CTCR = 0;
   T0PR = 0;
   T0MR0 = Fpclk;
   T0MCR = 3;
   T0EMR = 0;

   VICIntSelect = 0x0;
   VICVectAddr0 = (unsigned int)IRQ_Timer0;
   VICVectCntl0 = 0x20 | 0x04;
   VICIntEnable = 0x10;
   T0TCR = 1;
}

void main()
{
   MEMMAP_bit.MAP = 2;

   __disable_interrupt();

   VicInit();
   Gpio_Init();
   Timer0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
   }

}

(842267939) 17:49:11

楼主:
我想定时器0产生中断,进入中断,但是进入不了啊

网友A:
不好意思,水平有限,帮不上忙,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呵呵,楼上两位异口同声啊
不过我觉得没问题啊

网友C:
如果你的配置是正确的 可以进一次中断

网友D:
是啊,应该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