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μCOS的菜鸟级问题,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3-12-08):
工程师让我先了解μCOS怎么使用(系统移植他做好了给我),有哪些API还是什么APP接口什么的不懂啊?应该从哪里开始着手了解啊?控制器用的LPC1788上来让我看UART怎么用,看了两天了有点晕,时钟部分看过了,工程师说都是这部分都是也不用看,也是调好的。求哪位前辈赐教赐教我这个菜鸟吧。。。

网友A:
我了解到的 ucos 是用来任务调度, 一般简单的嵌入式程序 没必要用它, 只有当系统大而复杂的时候,用它会更好。  UART的作用有很多。比如PC端的串口通讯, 估计你们工程师 是要你看看 它的作用吧    你没有贴代码 所以也不知道 你那个uart是 在干嘛

网友B:
LPC1788很适合上ucos,先做简单的外设实验吧

网友C:
先用uart做一下任务调度实验和信号量实验,再做邮箱和队列,APP基本就熟了。然后再用已经做好的实验结果发过来研究ucos的源码,事半功倍。就看你会不会学习了。

网友D:
我现在搞的是LPC1768的芯片。发现LPC1700系列芯片用的没有stm32用的ren多,所以资料什么的会少一些。
前一段时间学习了一下ucosII,自己在官网上下载了源代码,然后把路虎开发板上的启动文件修改了一下就可以运行了。
学习UCOSII建议看一下任哲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和UC/OS-II和Linux》这本书,看邵贝贝翻译的那本书也可以,不过就是太厚了。
串口什么的看看芯片手册,在看看别人写的程序基本上都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到的 ucos 是用来任务调度, 一般简单的嵌入式程序 没必要用它, 只有当系统大而复杂的时候,用它会 ...

就是要用UART写串口通信程序,然后编写下行通信模块,和一个模块通讯(协议时已经有的),构造数据包什么的程序我都没写过,用串口写一个连续发送一定长度的数据包的过程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求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uart做一下任务调度实验和信号量实验,再做邮箱和队列,APP基本就熟了。然后再用已经做好的实验结果发 ...

μCOS我还没下手呢,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工程师先让我看看怎么使用,看看有哪些什么接口什么的,没接触过,说的我都晕了,请前辈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搞的是LPC1768的芯片。发现LPC1700系列芯片用的没有stm32用的ren多,所以资料什么的会少一些。
前一 ...

我现在对μCOS还没有个感性上的认识,哪些书我都有PDF版本的,里面好多内容,应该改怎么下手呢?可以请教先干什么在干什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到的 ucos 是用来任务调度, 一般简单的嵌入式程序 没必要用它, 只有当系统大而复杂的时候,用它会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1788很适合上ucos,先做简单的外设实验吧

你熟悉这款芯片么?

网友E(2016-09-21):
合适的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