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定义函数洪的问题,野火μCOS里的一段代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8):
简单的函数功能用宏定义相当inline,和栈没啥关系

网友B:
斜杠\说明我程序要换行了,是程序连接符,说明\前和\后的是在一起的。因为是宏定义,所以你不加杠就会编译错误,或者你把语句写在同一行上。记住:\前面不能有空格。
宏和函数是不一样的,宏仅仅是在编译时替换。函数的参数和堆栈有关系,宏有没有关系,要看你宏定义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杠\说明我程序要换行了,是程序连接符,说明\前和\后的是在一起的。因为是宏定义,所以你不加杠就会编译 ...

我意思说定义宏的话,就不会像调用子函数那样产生堆栈,是不是程序这样运行少占用ram什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行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函数功能用宏定义相当inline,和栈没啥关系

什么是i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