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数据采集

楼主(2013-12-08):
(无正文)

楼主:
外围电路怎么做干扰最小?

网友A:
楼主程序上有什么构思了吗

楼主:
显然没有。。。

网友B:
http://focus.ti.com.cn/cn/docs/p ... _BSE&HQS=DC-489

网友C:
ADS7842与单片机的连接可以参考datasheet里关于ADS7842pin脚定义和描述

网友D:
电路应注意电源分开,模拟和数字电源线分开隔离

网友E:
基准精度要尽可能的高,稳定性要好

楼主:
满足datasheet上关于AD的环境设置

楼主:
采样信号链路避免大电流、高频率信号的干扰

网友F:
楼上说得对,此类信号线尽量避免和采样信号线在一块。

网友G:
恩,可以用SPI

楼主:
多谢了,我先这样来吧

楼主:
多谢大家了,先结贴了哈

网友H:
问题解决的好快啊   楼主

网友I:
电源与信号之间需要隔离   另外  就是    不同的地之间   最好通过滤波电感隔离起来   这是我能想到的方面   楼主

网友I:
如果  对信号的处理  比较严格   楼主  建议你  最好将地平面   大面积覆铜   这样   可能比较可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