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互感器如何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3-12-08):
要做一个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弄,请大家帮忙.
使用功率为350W的发热管(电流为2A左右),使用互感器感应电流,当发热管通电加热时,互感器控制继电器吸合,当发热管不通电时,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A:
发热管是交流吗?

如果是交流,就在互感器后面加二极管整流,然后驱动一个共射极NPN晶体管的基极,继电器线包串接在晶体管集电极、直流电源之间就可以了。

如果是直流发热管,要用直流互感器,比较麻烦,还需要为直流互感器提供电源。建议用分流电阻进行电流采样并转换为电压,驱动晶体管。

楼主:
是交流电的。

楼主:
互感器选用多大参数的?

网友A:
如果1000:1,得到的电流是2mA,如果应用1K的负载电阻,电压就是2V。

就是这个意思,具体数值不一定合适。去查查互感器参数,选一个合适的就行了。

楼主:
但是2MA的电流根本驱动不了继电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