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一突起电压

楼主(2013-12-08):
用TL494驱动IR2110做全桥,切换频率100K

关于所有的Vgs波形
在我还没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的时候
测试Vgs的波形很好·

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时Vgs的电压会有一突起电压

网友A:
有波形图吗?

网友B:
驱动MOS管的电路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C:
四个Vgs的波形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ch1和ch2是下臂两个Vgs
ch3和ch4是下臂两个Vds

楼主:
为何下两臂Vds波形(红色框框那段)
波形是乎不正确

楼主:
Vds没有和Vgs反向呢??

楼主:
算了, 明天去单位再说吧,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D:
这个   应该是电路的尖峰造成的   楼主   这个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不知道加入RCD吸收  回路   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楼主   有点蛋疼   呵呵

网友F:
看了下的,不是很理解的,先帮着顶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