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HT1621驱动段式LCD如何让某笔定时闪烁

楼主(2013-12-08):
我用的是MG88,用1621驱动笔段LCD,想让某些笔画闪烁
比方时间00:00,(T1代表:)要每秒亮一次。网上说的是每显示一次取出来相与相或。但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显示前可以直接置T1这一位。
请教大家一下,或者给个例也行!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方法实现了吗?

楼主:
没实现,找不到方法,说是用共用体的方式,但没例子,也不懂啊

网友B:
定时刷新不同的数据即可

网友C(2016-06-22):
用与的方法,同前一个数值与,这样保持别的显示不动

网友D(2018-08-06):
台湾VK1621完全替代HT1621,性能稳定,性价比高,提供开发资料/驱动程序,也可以提供样品试样以及工程技术支持。